怎样将wave文件转成数组

楼主(2009-02-18):
如题,听说有专门的软件,但问题是,我下载后不知道怎么用,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补充

我的目的是将录音文件转成数组,在S3C2440里播放.如果大家做过相关的,请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Winhex软件打开,复制,粘贴到C语言文件中就可以

然后在程序中将wave格式解释。
详情请参考《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网上也有很多WAVE文件格式的介绍

网友B:
lm3s3748里面有一个例程的

建议你下载来看看
不难 差分放大推动一个小喇叭可以播放音乐的。

网友C:
自己写个小程序转换一下也可以,不会超过100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