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IO端口的疑惑】

楼主(2009-02-25):
    O’Reilly的LDD 书中指出,访问IO口必须先用request_region注册,再用reiomap映射。 但我看了几个开发板的通过IO口驱动LED的源码,好像都是直接对IO地址进行访问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linux驱动中write_gpio_bit()可以对io内存进行访问,而ARM体系中IO内存和IO端口(外设)是统一编址的,照这样理解,访问外设和IO内存是同样的原理啊,为什么还需要iomap映射地址呢?对2410的某一个io口操作,实质操作的是寄存器(0x56000000+offset),这个位于SFR中的地址是物理地址吧?为什么可以不经过映射就可以访问呢?
   还有request_region,request_mem_region,reiomap应该怎么用?

初学ARM LINUX,高手勿见笑!

网友A:
uclinux不需要映射,另外,也可能再别的区域进行映射

或者是其他位置已映射。
按照书上写的肯定没错,不那样做的可能正常,属于非规范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