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从SD启动Linux的现成解决方案

楼主(2009-02-26):
(无正文)

网友A:
开源没什么必要,因为它不是什么大工程

通常有两种情况.
1.所有的代码都在SD卡里,这需要处理器硬件支持从SD卡启动
2.在NAND Flash或NOR Flash里有一个引导程序,在引导程序中装载SD卡里的系统

网友B:
第二个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C:
AT有ARM9片子直接从SD卡启动的。

无需括NOR或者NAN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