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普通应用程序来代替u-boot么?

楼主(2009-02-26):
我想写一个简单的arm应用程序,所以不想使用Linux,觉得动不动就用系统太浪费了。
所以我想问几个问题,恳请高手解惑,谢谢。
1、在使用gcc编译时,配置makefile时要不要指定这段程序将要下载的地方的,如SDRAM,NandFlash,NorFlash,或者是DataFlash的?这几种方式生成的bin文件是不是一样的。
2、本来bootstrap是用来启动u-boot的,所以我想把我的程序放到u-boot本应该放的地方,这样做能不能被bootstrap带动运行起来。我试了一个能在SDRAM中运行的程序,不行。运行到loadmodule的时候就不停的load了。
3、我从网上下的一个例程,在workspace面板的上方有只有的sdram和norflash两个选项,而我所要下载的地方却是nandflash,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如何配置的。
前面我也看到过可以选成debug和release模式的编译方式,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知道解决的办法。

我用的是AT91SAM9260的处理器。

最后还是谢谢。(刚刚开始接触ARM,比想象的复杂多了,恳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哈哈,站在应用的角度,没什么浪费的.楼主可以直接裸跑,

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B:
看起来LZ还没搞明白问题的关键

bootstrap功能不过是初始化关键硬件和复制程序代码到目标地址空间
然后再跳转,运行之

对于Dataflash和Nandflash,它们都不支持XIP,所以链接程序的时候没有区别
如果你的程序同样也不在Norflash上作XIP,那么所有的链接设置都没有区别

网友C:
到at91.com好好补补课

纯英文的,如果你英文不好,顺便补习一下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