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入门

楼主(2009-03-06):
本人由于工作需要,需要学习arm + VXwork ,现有PC一台(无串口,并口),有51经验,目前还没有开发板。主要方向定在软件,想问问如何踏入arm这个门槛。谢谢

网友A:
没注意ARM开发板上带VXwork的?

如果做纯软件,让硬件人员帮你搞定底层驱动,你就C或C++熟练就行了吧?

网友B:
楼主需要一个平台.即然工作需要VxWorks,那么我想公司应该已

这方面的人才了.其实可以将ARM和VxWorks分成两部分内容的

楼主:
辛苦了

楼上辛苦了

楼主:
还是不是很懂

 是这样的,现在还没到公司去的,开发环境都还没有,公司是做通讯的,个人觉得,板级的东西还是过一遍比较好,自已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不知道是不是都必须在开发板上做?有没有一些仿真的软件之类的?现在的开发板好像串口调试和jetg口调试的比较多,我的PC没有并口和串口接口,市面上的USB转接口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用?一般买开发板的时候,开发环境是不是都送?开发环境都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