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的256MB内存怎么来的

楼主(2009-03-10):
貌似现在大家都在搞ARM9了,本人才刚开始学习ARM7,发现书上手册上都介绍44B0内存256MB,分为8个BANK,每个32MB,但是这个256MB怎么来的呢!25根地址线,寻址怎么也不会是256MB啊!这个256MB内存大小怎么来的?

网友A:
25根地址线,寻址范围是2^25

25根地址线,ADDR[24..0],寻址范围是2^25,即32MB
这就是每个bank32MB的由来

然后他还另外有8个选通信号,就是分别选择8个bank的,nGCS[7..0]
那么一共就是32MB * 8个bank = 256MB

或者你可以认为这8根选通线是由更高位地址ADDR[27..25]经过74HC138做3-8线译码得到的,
那么一共有28根地址线(低25位引出来了,高3位做译码去了)寻址2^28 = 256MB

楼主:
昏头了

2^10是1K,我直接想成1M了,哎,怪不得一直认为是32G,怎么都没转过来,谢谢三块石头拉

网友B:
论坛菜鸟,见帖就顶

网友C:
菜鸟顶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