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用2440行吗?

楼主(2009-03-11):
想用2440做一工控机,,,,,上网找了几天,大部分人反映用ATMEL的,,

可相关资料很少,2440看了很长时间,不知有谁用2440做过工控,抗干扰能力怎样,能通过EMC吗?

网友A:
抗干扰通过EMC不完全取决于cpu

尽量避免,atmel是成熟的例子。你愿意当小白鼠,就做先行者吧。
atmel是肯定没问题的,s3c是可能没问题的。你自己考虑吧。

楼主:
ATMEL 哪个型号比较合适,要求如下

CAN接口3个网络功能TFT-LCD8路AD转换,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哪里能找到ATMEL的中文资料

网友B:
谁说不可以啊

EPCS-6000 是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采用Samsung公司ARM920T系列S3C2440A为CPU,采用标准3.5寸工控板结构。其资源丰富、接口齐全、功耗低、可靠性高,预装正版Microsoft Windows CE 5.0操作系统并提供所有板载外设驱动库,可通过本地(SD卡或U盘)或Internet远程升级Windows CE操作系统。
  EPCS-6000工控主板可在-40℃~+85℃宽温度范围内稳定工作,满足工业级产品的各种应用需求,在医疗仪器、工业控制、现场通信、智能仪表等各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我对这个板有以下的怀疑:

1.板载S3C2440是什么级别的,工业级还是商业级?

2.RTC上的备用电池也可以达到-40~+85度?

3.板载晶振也是-40~+85读?

4.生产工艺能确保生产出来的产品可稳定在工业级范围内工作?

5. http://www.embedcontrol.com/products/ARM/EPCS/ds/EPCS-6000_ds.pdf 提到的板和网站上的宣传图片为什么有差别?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tools.com/Pro_PC104/EPCS/EPCS-6000.asp

楼主:
只想选可靠的

    成本暂时不考虑,只要可靠性强就可以,产品的应用环境很差,有高压大电流设备干扰,因开发周期短,想一步到位找到比较可靠的ARM,这样可以弥补PCB上的一些缺陷。

   我本人是第一次用ARM开发产品,没什么经验,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决定了,用AT91SAM9263

从网上看了几天,也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决定用AT91SAM9263做工控板

网友C:
S3C2440号称是工业级的

号称……

楼主:
再问个问题,数据地址总线需要LS245驱动吗

数据地址总线上挂两个NAND FALSH G 一个SDRAM 一个NOR FALSH 这样总线需要驱动吗???

网友D:
建议不要选用S3C2440!

S3C2440不是工业级级芯片,并且已停产,如果您设计的产品,将来会量产,建议不要选用S3C2440!     倒是建议可以选用NXP的ARM,这是工业级的芯片,是大厂家的产品。

楼主:
S3C2440停产了吗?

计划把工控板搞完后,好好学学2440,毕竟资料比较多,这就停产了吗???

产品升级太快,看来搞技术要不断学习了,还是51好,用了好多年,产品丰富。很少有停产的。。。。。

网友E(2009-05-10):
AT91SAM9263 当心

    买AT91SAM9263要小心,找相关开发工具都全的,软、硬件,还有使用说明书详细的,否则会把你头搞大的。
    我现在就是AT91SAM9263的,资料全英文,有的还的自己找,现在还缺一软件:OPENOCD-R520,现在的新板不支持并口。
    我实在急啊!!!!

网友F:
re

提个建议:选2种CPU,一个AT926x,一个EP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