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芯片无法解密呢?

楼主(2009-03-17):
听说ARM也能解密.还有什么芯片无法解密呢?
ARM程序解出来的.bin文件能否反汇编? 想用LPC系列ARM7做一个东西担心被解密.

网友A:
......

你自己编译出一个.bin文件,然后启动AxD,使用File->Load Memory From File试试。

网友B:
担心被解密!还能不做了?

网友C: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够挡住所有矛的盾,也没有能够刺穿所有盾的矛。

所有的保密措施都是相对的,不同的是**的成本不同。

楼主:
哪个芯片最难解?

C8051. STC. 这些MCU花个2. 3万就解了. 还有没有其他比较难解的MCU或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