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中AXD调试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3-18):
请问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在线AXD仿真,单步走的时候瞎跳,比如调用一个函数后,在此函数内部不按程序走向执行而是上下反复执行相同的程序几次后才接着向下执行。简单的,几条赋值语句,在单步走的时候反复上下上下执行这几条赋值语句几次后才接着执行后面的程序,观察变量发现只有之后一次赋值成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几条汇编程序没看出来啊?

你打开interleave disassembly看着调试试?

楼主:
不含汇编

我的全是C的代码,不含任何汇编指令。

网友A:
我不是说你的代码,是说汇编出来的指令

有时一条C指令汇编出很多条指令,比如我试过if(XXX)那里单步的话会需要按两次才跳到下一句。

网友B:
...

1. 可能你开了优化编译。
2. 可能你的执行文件和源代码对不上。重新全部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