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jtag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我用jtag调试2440的板子,有一段子程序,是打开中断的,程序返回的时候,发现R14老是被莫名的修改,导致程序返回地址出错。看反汇编单步执行,程序执行的一条类似mov r0,{r0,0}后,r14和好多其他寄存器都发生变化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正常的

R15是PC指针
R14是函数返回地址
R13是对栈指针

ARM指令运行的时候,影响到这些寄存器和CPSR状态寄存器是正常的。参考ARM的指令手册,可以看到一部分内容就是指令执行后对这些寄存器的影响。

楼主:
谢谢

嗯,这样的话,为什么子程序返回地址出错呢?R14是返回地址,在这个子程序返回时,R14的值不应该被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