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板,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及控制总线需要加驱动吗?

楼主(2009-03-26):
用AT91SAM9263做工控板,总线上挂的芯片有SDRAM两片,NOND FLASH 一片,NOR FLASH 一片,扩展定时器/计数器(82C54)三片(使用地址数据总线),只使用EBI0总线.在数据手册里查不到芯片驱动参数.请高手指教在数据,地址,控制总线上需要加驱动芯片吗(74LVC245).

   个人认为数据总线(D0-D31)地址总线(A0-A25)及控制总线上(WE,WO,CS0-CS5)上加驱动芯片比较可靠,但布线比较麻烦,也不知道数据驱动芯片对整个系统有影响没???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扩展的器件比较多,总线负载比较重,就需要增加缓冲芯片,需要看芯片手册,搞清楚驱动电流大小,多留意下扇出系数!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B:
加了之后会很复杂

楼主:
不加会有问题吗??

加了会复杂,不加会有问题吗??如果不加系统可稳定工作,还是不加好,东西多了反而会出问题....

网友B:
看你自己的产品电路需求,但尽量不加

楼主:
内部的上拉电阻不行吗???

网友C:
一般芯片都有内部的上拉电阻,但不一定可靠,还是外部要

网友D:
才那么点东西,不用加的

除非是板子大、器件多,有或者出了板,那就肯定要加了。

发现国外的板子,一般所有的外接端口都有EMC器件,而国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