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收发芯片il3185请给点意见!

楼主(2009-03-26):
最近新用了一款485收发器芯片il3185用于LPC2368的串口通信,但是出现问题,使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时,发现LPC2368能够正常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且数据正确;但LPC2368发送数据时串口调试软件能够接收但数据不对,呈现一定的规律性:LPC2368发送数据时,串口调试软件接收数据跟着变,但就是不对。请给点意见!

网友A:
波特率,收发切换……但更可能是狂填SBUF

(没看过这个芯片,所以用51的SBUF类比一下)

如果前一个字节没发完就送下一个,又没有FIFO的机制,就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楼主:
楼上的可能性不大

请问能正常正确接收数据能否说明波特率设置已经没问题?我不太确定是否发送与接收受同一波特率设置的影响不一致。我仅发送单个字节出去,接收的也不对,所以不太可能是发送重叠。LPC2368收发都有16字节的FIFO,同51一样,通过移位寄存器发送出去。

网友A:
终极的手段是示波器……先看TX的波形是否正确

例如可以通过循环发送0xAA

如果正确了,继续看485的A和B,若不对,回过头看收发切换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