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Bootloader的时候不能调试呢

楼主(2009-03-31):
(无正文)

网友A:
晕,bootloader会将自己拷到SDRAM中去运行

地址不要交叉了

而且你的程序的编译连接时注意设置好运行地址

其实bootloader也可以作为开发工具的一种吧,哈哈,linux下通过tftp下程序,裸奔调试的时候就不用总是烧FLASH了

楼主:
这样啊,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不敢确定才来问问的

呵呵,我刚学ARM不到一个月,太菜了,谢谢你的回答
还有关于你提到的,我AXD调试,是在SDRAM中,也没烧FLASH啊,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错了。我都是调试好了,然后更改RO段地址0x0,下载到NOR FLASH中运行的。如果我想把我的程序(大于4KB)烧到NAND FLASH中运行,我改如何设置地址啊,我开发板带的Bootloader可以直接用吗?
呵呵,我问的问题可能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