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260 bootstrap无法启动

楼主(2009-04-09):
sam-ba烧录了bootstrap进去,打开了bootstrap的调试
#define CFG_DEBUG
可是重启后,串口开不到任何东西?什么原因,请教下。

网友A:
你把bootstrap烧到哪里去了?

烧完校验了吗? 串口硬件是否能保证没问题?

楼主:
用sam-ba烧到dataflash

用sam-ba的compare没问题
串口也没有问题,因为从Norflash启动的时候可以通过串口看到信息

楼主:
用axd调试的时候可以输出

用axd调试时可以输出“starting at91bootstrap”字样
但是调试是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运行
若从dataflash启动的话,cpu rom中的监控程序会把在dataflash中的bootstrap加载到sram中运行,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原因要么是
1.监控程序并没有加载bootstrap到sram
2.监控程序加载了bootstrap到sram,但加载进的程序错了

怎么定位错误呢,大家们救命啊

网友B:
从DATAFLASH启动要满足几个条件:

如果以前你是从NORFLASH启动的,看看BMS电平改了没有;
另外,dataflash应该接在SPI0的CS0;Bootstrap在烧进闪存之前应修改某个中断向量做为标志

楼主:
Bootstrap在烧进闪存之前应修改某个中断向量做为标志?

大侠能不能吧说详细点?

楼主:
这个可以是NPCS0,也可以是NPCS1吧。

网友B:
可以参考SAM-BA的相关文档

看看它是如何判断闪存里是否烧进引导程序的。

网友C(2009-05-15):
有个中断向量里面是代码的大小

如果是错的话肯定启动不了,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