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x开发板,加载主程序到SDRAM执行时,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6):
boot程序里面将主程序由flash搬移到SDRAM后(搬移的起始地址为_RAM_STARTADDRESS),调用函数指针Run();的方式运行,函数指针定义如下:void (*Run)(void) = (void (*)(void))_RAM_STARTADDRESS;

按照该方式将boot程序和主程序烧写到flash后,主程序运行起来的时间非常长,约1~2分钟。通过点灯的方式跟踪,发现主要是调用Run()函数到实际到SDRAM运行的时间长导致的。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注意:已经关闭所有中断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需要补充什么信息直接说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想象,只有在现场才能确认

楼主:
主程序烧到falsh后,用boot程序调试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