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版主你好,请教你个问题

楼主(2009-04-23):
阿南版主
你好!

我是个ARM正在学习入门的人,在板子上写了个S3C44b0的定时器中断程序,检查了好几次,中断请求,中断源都设置的正常可是就是进入不了定是器0中断,
能否帮我看看程序,问题出在那里了;
程序在附件里面
用的ADS1.2建的工程

谢谢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3182157861.rar

网友A:
哈哈,不一定是程序问题.您可以按如下顺序检查:

1.在0x08处设置断点,看是否能进入
2.检查对应的中断标志是否已经置位
3.中断设置成哪种触发方式
4.硬件是否已经产生发需的信号

楼主:
我检查过了,版主

我检查过了阿南版主:
1.在0x08处设置断点,看是否能进入
设置断点不会进入
2.检查对应的中断标志是否已经置位
我检查了中断请求寄存器那一位有请求
3.中断设置成哪种触发方式
中断设置的非向量触发方试
4.硬件是否已经产生发需的信号
我观察硬件TIMER0了有产生信号

楼主:
可是还是进入不了中断您说这是为什么呀版主

可是还是进入不了中断您说这是为什么呀版主
我用的是非向量中断
如果用向量中断的话程序会跑飞
现在不知该怎么办
程序有第1楼有连接

网友A(2009-05-23):
如果用向量中断的话程序会跑飞,那说明中断是可以的,但中断

表等处理程序还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