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2440的SD卡时钟不连续怎么办

楼主(2009-04-23):
我在测试写的时候用逻辑分析仪观察,发现时钟不连续,发几个时钟,4bit数据发下去,然后时钟停很长时间,再发几个时钟,如此循环。我看了2440手册,好像没什么可选的。

网友A:
SD卡时钟本来就不连续

为了省电,SD卡时钟一般在通信的时候才打开,不过有设置可以让时钟一直开的.但我用的不是S3C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