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G20布局走线讨论

楼主(2009-04-24):
现在手里正在做一个9G20的板子,在这个过程中想了不少的问题.首先就是怎样放置,再次就是27欧电阻是否是必须有,再就是,CPU与SDRAM非常近的时候,是否需要进行等长处理.
我下面的这张图就是现在的布局.总线上都串了电阻(与评估板一样的方式).由于板子太小,SDRAM两片,一片放正面,另一片放在了背面且背面的那片SDRAM的1脚的中心在正面这片SDRAM的54脚与53脚之间的中心,这样是为了让地址线能够最短.

现在,CPU到SDRAM的总线的长度分别是:
最长为   1650 mil (两条地址线)
最短为   500  mil (几条数据线)
基它的大部份线均在  1200~~700 mil之间.

网友A:
我手里有两片,只是没空玩。

建议:去掉27电阻,不超过5cm,不用考虑等长,有一片sdram,直接放到mcu背面。

楼主:
--

已做过两张9260的板子,能上到100MHz频率的数据总线上,那板子都做了一下等长的处理.但整体上,地址线比数据线要长200mil左右,但同步时钟信号比数据长。数据线的线差也处理在200mil以内.
而这张板子有些不同,就是想上9G20,外总线想上到133,所以在总线上串了电阻,这使得地址线我数据线的长度差距加大了很多.而且数据线不是很好走.所以在想,不需要等长处理能不能稳定在100MHz.我没有这样做过,所以有很多顾虑。

网友B:
好东西

该做的都要做。

否则,不稳定会好麻烦。

网友B:
另外,9260也是需要加总线匹配电阻的。

另外,9260也是需要加总线匹配电阻的。

可以看datasheet的勘误表。

网友A:
sdram频率和cpu频率是两码事

9G20是400M,但sdram能到 100M就不错了。

网友A:
没有必要地址线比数据线长

sdram是两次寻址,应该是先送地址,大约6个周后,数据才能出来。如果是busrt方式,虽然数据连续,命令和数据差也是不变的。从原理上讲,似乎没有道理。
如果赶上autorefres,得15个周期才有数据。
所以,从硬件逻辑上讲,应该会处理这些问题。

我觉得,数据线等长、控制线等长就行。
在5cm以内就行。

ddr以上有些别的要求,sdram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至于串电阻,那恐怕是mcu设计有问题,才需要,主要考虑emc问题,
有些cpu可以设置sdram驱动强度,更不需要啥电阻了。

网友C:
at91sam9g20

9G20麻烦的地方不是在这,而是在上电顺序了.头大

这个PPT是ATMEL的人发给我的.对AT91系列的上电做了总了些说明

9G20的手册似乎更新到C版本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523203470.zip

楼主:
--

在电源方面,就是考虑到这点。我现在是用的两片相同的DC-DC,一片供内核一片供I/O及其它的几个3.3的电源,这两个都是由5V电源供电。按照这个接法,上电时,内核电源先供上,同时I/O电源上升到了一定的电压,在短短的时间内且是迟于内核供电,I/O电源就供上,这种方式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我是选了个带power good信号的DC

从micrel公司的DC to DC里挑了个带power good信号的5V to +1.8V的DC.power good接到5V转3.3的LDO 使能脚上.

+1.8V主要给mobile sdram和NandFlash/NOR供电.

网友D:
你怎么短的距离没必要等长。

我手上有块9G20,从别人那搞来的,能正常跑linux,SDRAM就没有等长。照跑133M外频。
也没串电阻。我觉得串电阻没必要。
如果距离比较远,要考虑等长。

楼主(2009-06-23):
--

板子做出来了。最终,还是在总线上串了27的电阻,数据线和SDRAM的控制线稍作了等长处理,差距在400mil左右,数据线最短的在870mil,SDCK较长,1200mil,所有的地址线是按最短的路线来走的,没有再进行等长理,最长的有1600mil。用9260处理器,100M总线频率,从现在的运行来看,还是非常稳定的。不过在用这个处理器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总线上最好是串上电阻,这样它的信号质量会有非常大的改善,以前没有串电阻的版本,用1G的示波器看到的波形的过冲很大,波峰很尖,达到6V左右了,质量很差。现在串了电阻后,基本上没有过冲,波形也很好,好像9261芯片就可以不用串电阻。

网友E:
这个需要培训,没有培训过基本都是在撞大运,

等长的目的是什么?
串电阻的话要靠近源还是目的端?
电源部分的处理,时钟的特殊处理......
在恶劣环境下,在电源电压波动情况下,在时钟抖动漂移下,你有那些措施?冗余措施,margin量......

基本来说完全没有系统的设计思路。

另外,电源设计也需要培训,有些厂商的板子用在海岛、轮船上都烧了,原因就是电源问题,参见www.armecos.com 《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2008/04/28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12层电路板怎么画啊?”
    “2.5GHz的高速电路怎么布线才能稳定工作?”
    “BGA芯片下面怎么布线?孔怎么打?线宽如何确定?”
    “我想做i-ram2,但是以前只画过SDRAM,不知道DDRII电路怎么布,咋办?”
    “如何画手机主板?PC机主板?PCI采集卡?通信背板?ARM9核心板?千兆网络接口?”
    ......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高速多层电路越来越流行,学会这项技术就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好的发展前景,即使是低速电路,由于芯片工艺的进步,信号边沿越来越陡峭,也需要按照高速电路来分析,但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硬件工程师都属于“自学成材”,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再加上有些技术属于“概不外传”的绝招,导致初学者没有设计思路,面对复杂的高速电路一头雾水,看不懂图纸,不知如何下手。下面我将高速PCB设计经验和心得体会系统地呈现给大家,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简单说,画PCB就是画画儿,画一些点、线、面几何图形,研究其抽象的拓扑结构。然而,为了画PCB,我们还要做些额外的辅助工作:体系架构设计;IC/FPGA设计;绘制原理图;生产;测试;模具。高速PCB更是需要复杂的信号数学模型来指导我们的设计,绝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好的PCB要:可靠、可生产、可测试、可维护。

    ======
    | 点 |
    ======
    观察PCB上的图形,首先会注意到存在大量的“点”,包括:
    过孔
    引脚焊盘
    MARK点
    ICT测试点
    安装孔
    ......
    这里要谈的内容是:盲孔、埋孔、过孔;过孔会引起阻抗不连续;过孔载流量和周长的关系;板厚孔径比;BGA下的过孔;多个过孔共享一条线;金属化与非金属化;中心孔、焊盘、热焊盘优选尺寸(电地完整性);MARK点的识别、共享,何时需要MARK点;ICT定位孔要求;ICT测试点要求;多点接地;马蹄形孔(跑道孔);堵绿油工艺;点线间距;十字花盘......

    ======
    | 线 |
    ======
    其次,你会看到大量的“线”,线的属性有:
    长、宽、高(厚)
    线间距
    导角
    传输线模型
    延迟
    ......
    这里你要知道的是:最大/最小线长度;等长线;线宽和阻抗的关系;线宽铜厚温度和载流量的关系;3W规则;1盎司铜重相当于多少um;圆弧走线;微带线和带状线;表面信号线和板内信号线的延迟时间(ps/英寸)......

    ======
    | 面 |
    ======
    最后,关于“面”,就是布局。
    布局的关键是先确定固定的接口接插件位置,再根据冷热、高速低速、重要次要均衡分布原则调整各元器件位置。

    ============
    | 拓扑结构 |
    ============
    了解了点线面就可以开始布局了,常用的拓扑结构有:
    星型
    菊花链
    树枝
    点对点
    ......
    各种结构各有优缺点、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我们会详细论述。

    ============
    | 层叠结构 |
    ============
    在画板之前要先确定层叠结构,这里我们会举例说明4层、6层、8层、16层板的层叠方法,以及通过一个4层板说明如何辨别层叠的好坏。部分内容如下:

    首先,要划分层叠结构,为了方便设计,最好以基板为中心,向两侧对称分布,相临信号层之间用电地层隔离。
    层叠结构(4层、6层、8层、16层):
    对于传输线,顶底层采用微带线模型分析,内部信号层用带状线模型。6层/10层/14层/18层基板两侧的信号层最好用软件仿真,比较麻烦。
    6层/10层/14层/18层等基板两侧是信号层,没有电地隔离,需要注意相临层垂直走线和避免交流环路。
    如果还有其他电源,优先在信号层走粗线,尽量不要分割电地层。

    =====    玻璃纤维基板
    -----    FR4绝缘介质材料
    S(*)     信号层(层号)
    TOP      顶层信号层
    BOTTOM   底层信号层

    TOP          TOP          TOP        TOP
  -------      -------      -------    -------
    GND2         +5V          +5V       +3.3V
  =======      -------      -------    -------
    +5V          S3           S3          S3
  -------      =======      -------    -------
   BOTTOM        S4           GND4       GND4
               -------      =======    -------
                 GND5         GND5        S5
               -------      -------    -------
                BOTTOM        S6        +1.5V
                            -------    -------
                             +3.3V        S7
                            -------    -------
                             BOTTOM      GND8
                                       =======
                                         GND9
                                       -------
                                         S10
                                       -------
                                        +1.0V
                                       -------
                                         S12
                                       -------
                                        GND13
                                       -------
                                         S14
                                       -------
                                        +1.8V
                                       -------
                                        BOTTOM

    一个四层板的层叠设计方案,确定哪种最好: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Layer1    Signal     Gnd          Gnd
Layer2    Gnd/Pwr    Signal/Pwr   Signal
Layer3    Pwr/GND    Signal/Pwr   Signal
Layer4    Signal     Gnd          Pwr

    更多内容可以看www.armecos.com**中心里的《PCB多层电路板设计与制作指导》。

    ============
    | 电地分割 |
    ============
    在电源种类比较多的情况下,就需要在同层开槽分割电地平面,分割导致电流回流路径被阻断,跨越分割的线上阻抗不连续,如何减少分割的影响呢?这里给出若干解决方法。有时,分割的影响是有益的,例如:RJ45网络插座变压器下面的分割可以减少网线上传导的干扰,此时,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分割的优点。

    一些相关内容:
    正片/负片、压差、分割区内走线,完整电地平面......
    FR4-------2.5G-5G
    Rogers----10G

    ==========
    | 接插件 |
    ==========
    这个有什么可讲的,不就是一些2mm欧式插座,PMC插座之类的东西嘛!其实,接插件的学问可大了,为什么有些人设计的板子不稳定?为什么抗干扰能力差?有部分原因就是由接插件引起的。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引脚排布,重要信号线两边放什么,对端放什么,高速信号线周围放什么信号,特别讲究。有些人在时钟信号线对面放高速信号;1A电流只用一两根引脚接入;重要信号线周围不分配多余的保护地线等等,如果引脚分布不合理,即使板子内部设计得再好,也不能保证整个电路稳定工作。光引脚分布合理还不成,下面的引出线也大有讲究,就拿电源引脚来说,虽然为1A电流分配了多个引入脚,但是怎么把这个电流引到板子上呢?过孔打几个,线多粗,如何保证电地通道完整性?要不要铺铜?等等。

    其次,要注意封装。你知道有几种封装呢?
    一种是丝印封装,就是印在板子的器件外型丝印,这个照着手册就可以画出。
    有人倒是按照手册画出了丝印封装,但是做回板子后器件却装不上,原来该器件的外型比丝印大,其他小器件被焊接在这个器件下面了,这就是第二种封装---外型封装。
    器件终于被安装到板子上了,可是接头却比插座大,因为周围器件影响,插不上。这就是忽略接头封装造成的后果。
    即使接头封装合适,能插在牛头插座上,但是牛角打开后会占用更大的空间,两个牛头插座靠得太近的话,可能卡子打不开,这是忽略工作封装的后果。
    ......
    封装共有九种之多,你知道几种呢?如果你知道的不全,是不是就不敢保证“一版成功”?光少做几版省下的钱就够你参加几次培训的了,是不是?

    最后,要了解到底是压接好还是焊接好?内存条平插、斜插、竖插哪种好?(从占用空间大小、散热、稳定性等方面考虑)

    一些插座类型:PMC、PCI、CPCI、DIMM、SODIMM

    ================
    | 其他重要内容 |
    ================
    限于篇幅,有些非常重要的内容这里只简单概括地罗列一下:

    时钟---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源同步时钟模式;公共时钟模式:建立/保持时间
           始端匹配;终端匹配;点对点
           时钟分配驱动:0 jitter抖动;0 delay延时;环回;电压;频率上限
           晶体、晶振布线要点
           时钟线长度、线宽、线延时、线间距,周围留出空间,圆弧走线
           频率、精度
    电源---功率(标称、额定、最大、平均、峰值)
           上电时间
           上电顺序:现在复杂CPU芯片上电有顺序要求
           纹波
           种类:core、I/O、AVCC/AGND、PLL供电
           上电复位
           板上位置(噪声、散热、结构)
           AC/DC、DC/DC、LDO线性(从功耗、响应速度、电路简单性、噪声、适用性等几个角度考虑)
           滤波,电流大小、线宽,分割,层叠结构
    复位---上电复位
           电源监控
           手动复位
           看门狗
           系统复位、全局复位、局部复位
           FPGA加载控制与全局复位
    总线---总线架构优于CPU选型
           效率、健壮性
           PCI、PCI-X、ISA、PCMCIA、LVDS、serial BUS
           内存种类:cache、SDRAM、DDRI、DDRII、flash、bootrom、NVRAM、SRAM等
    接口---接口效率优于CPU选型
           常用接口:
           RS232、RS485、V.35、E1 HDLC
           百兆、千兆、POS接口:MII、RMII、SMII、GMII、TBI(serdes)、UTOPIA I/II
           光口:单模/多模、SFP/GBIC
    CPU----位宽:32bit、64bit
           CISC、RISC、MIPS
           Network Processor
           多核CPU:如:IBM cell
           性价比
           效率
           OS
           散热
           功耗
           电源种类,上电顺序
           加载顺序
           仿真头(大众流行)
           产品周期
           供货情况
    规则---环路面积、3W规则、20H规则、正交规则、5-5规则、单点/多点接地......
    BGA----BGA器件与其他器件的间距
           BGA下面的孔和线怎么布
           BGA电地通路,孤铜
           去耦电容分布、反面器件分布
           ......
    背板---板厚,板厚孔径比
           汇流排
           加强筋
           插座
           位置定位
           布线要求,时钟同步
           热插拔
           ......

    其他---中断、上下拉电阻、看门狗电路、跳线、金手指、EMI/EMC/ESD、FPGA/CPLD、匹配、波峰焊工艺、散热、各种地的概念、热插拔、夹具留边,器件间距......
           jitter、delay、ring振铃、crosstalk串扰、反射、地弹
           电阻、电容、电感、磁珠、晶体、变压器、光耦......
           最小化电路、检查列表checklist
           从设计到生产的设计流程,所需数据
           产品生命周期

           例如:电阻的阻值是离散的,有标称阻值,允许偏差,注意额定功率和使用电压,材料,工艺,制作方法,特殊用途,色标等。电阻器的主要用途有1、限流;2、分压;3、定时;4、电流电压变换;5、阻抗匹配;6、改变电路参数;7、测温或温控;8、特殊电阻应用(过流、过压、过热保护)。

           0欧电阻用途?
           为什么电源脚同时并联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为什么并联两个容量相同的电容?
           磁珠的使用场合,参数,陷波作用。
           变压器初次级隔离。
           LVDS设计经验谈,如何布LVDS差分线,如何放置匹配电阻?
           PECL电平电路设计
           ......

    ===================
    | PCI板卡布线参考 |
    ===================
    PCI总线具有自动配置功能,数据带宽大,广泛应用于数据I/O设备,下面以PCI采集卡为例说明如何综合使用前面所讲内容。

    好多人画板都是直接抄别人,其实,看看框图就可以了,比如:有些板子参考设计上使用了bootrom/flash,为了方便生产,可我不一定用啊,那就不能直接抄了。

    PCI卡上有三种电源:3.3v、5v、12v,怎么分割电源层呢?怎么样才能保证电地平面完整呢?12v用于风扇属于低速信号,如何布低速高压电源信号呢?我们会教你一种巧妙方法满足所有条件,还不降低性能。

    PCI的元件只能放在B面上,板厚不能超过1.6mm,否则插不进去。中断线可以共享。正面线不打孔,背面线只打一个孔。clock线约束为小于等于2.5",其他线为小于等于1.5"。中断复位线可以走很长。

    因为卡槽接触点在金手指中间,所以要在接触点以下分割电地,不要在上面分。以金手指中间为界向下铺电地。

    时钟和其他信号线间距要够大,可以在其附近走低速复位线。走线要算总长,PCI很皮实,即使不满足要求,也可能正常工作。

    更多内容,我们最好看图讲比较好。

    =================
    | DDRII布线参考 |
    =================
    DDRII内存比传统的SDRAM内存速度快,功耗低、价格便宜,它采用源同步数据选通信号和数据同传方式,在选通的上下边沿都采样数据,所以,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虽然,使用DDRII内存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必须在图纸和PCB设计阶段小心处置,以便确保真正实现所需性能。DDRII设计给板级设计人员带来了一系列原来在SDRAM设计时未曾遇到过的新的挑战:更小的建立/保持时间;更清晰的参考电压;更严格的线长匹配;新的I/O信号(SSTL-2);正确地端接要求。

    硬件工程师面临的挑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布线要求高;
    2、电源的供给和去耦要求,包括:DDRII芯片和控制器、VTT、VREF;
    3、针对给定内存拓扑结构的正确端接。

    我们将讨论下面的几种情况下如何布线:
    1、单条/多条DIMM-------register,unbuffered
    2、单条/多条SODIMM-----register,unbuffered
    3、直接焊接在板子上的内存颗粒
    4、混合型-----内存颗粒加DIMM扩展槽

    DDRII信号可以分为5组:
    1、时钟:差分
    2、数据
    3、地址/命令
    4、控制
    5、反馈信号

    我们在课上将详细研究DDRII的布线方法,用DDRII布线来演示如何融会贯通地使用前面讲到的各种知识。

    有兴趣了解更多知识的网友可以看看《ecos增值包》里的《DDR2 SDRAM 和嵌入式系统》,《SDRAM和DDR布线指南》。

    ==========================
    | 划分系统模块的分析方法 |
    ==========================
    大家知道,医学上为了更好地研究人体,把人分成了几大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同样地,如果把电路划分成几个功能模块分别加以研究解剖,那么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电路功能,更快地发现问题。

    比如:单独把电源系统拿出来研究,你会清楚地看到各种电压的电源之间的连接关系,电源线的粗细。电源系统就相当于血液循环系统,如果线太细,不能承载所需电流,那就是血管狭窄。

    再比如:中断系统就相当于神经系统,单独摘出来研究,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断出错,那就得了神经病,呵呵。

    我们可以独立出:复位系、时钟系、电源系、中断系......就象照X光片一样,通过划分功能系统,我们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你可以用这种X光机分析一下自己的板子是不是有“心脏病”,“先天性血管狭窄”,“神经错乱”,“骨骼发育不良”......呵呵,是不是很有意思!

    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ecos增值包》里的《EasyARM2200硬件设计的几点改进意见》文档。

    ==================
    | 事故记录和总结 |
    ==================
    1、某公司量产20000块8层通信板,现场调试发现上电后有一半工作正常,一半死机,原因不明。如果报废一半板子则损失惨重,即使留下的正常板子也无法确定是否能一直正常工作。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彻底查明原因,因为硬件工程师都有“疑心病”,如果前面遇到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后面又遇到新状况,这时就没法确定到底是前一个问题引起的还是又出了新问题,导致自乱阵脚。最后,花费了巨额人力物力财力,终于用非常先进的示波器抓住了一次短暂的复位跳变,这才发现是芯片型号用错了。74LS被用成了74HS,H是什么含义呢?可不是高速哦,是保持的意思,它保持了上电期间的随机状态,导致复位死机。采购没有注意到HS和LS的细微差别,LS的货不够了,就用了一半HS的芯片顶替,导致10000块板子出事。其实,研发人员也不知道这回事,只是在实验测试时恰好用了LS的片子,所以,测试都正常。

    2、某公司做一多层交换机板,工作不很稳定,设计者号称某大公司具有8年工作经验的硬件工程师,我看了一下,发现层叠的最里层是两个信号层,无电地隔离,此种情况下没有遵守正交规则,而且到处充满“交流环”,虽然画得很漂亮,但根本不可能稳定。所以说,一个硬件工程师,不能说干了8年就有8年经验,也许他只是把第一年的经验重复了7次,充其量只有1年的工作经验。另外,即使在大公司,如果不接受专业系统地培训,很快就会遇到瓶颈,自己的水平原地打转,无法突破上层次。虽然大公司里的资料规范多,但如果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话,即使资料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出门道,入宝山而空返,白白浪费学习机会。学习硬件一般靠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自学很难(写书的人不做,做的人不写书),但是在同一公司,师傅的眼界不一定宽,还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效果可能不如外面教得好,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某公司一块板子,在长时间使用后突然工作不正常,时好时坏,检查时把所有器件挨个排除了一遍也没发现问题,后来,拿回实验室检测,发现是设计错误。板子的接地焊盘是用实心地连接的,由于电流太大,热胀冷缩,天长日久,接地盘的铜箔翘起来了,和接地盘只有一小条铜丝连接,导致地电平不准,系统工作不正常。正确的做法是用十字花盘连接,留出膨胀空间。硬件设计没有细节重点之分,很可能一个小细节害死你,境界问题,过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道理。

    =====================
    | 推荐EDA工具、仪器 |
    =====================
    PPT:哈哈,学好PPT(Power point幻灯片),走遍天下都不怕。
    Excel:计算线长、载流量、线宽等特方便,把数填进去立马出结果,好多公式都这么算的。
    Candence:Allegro画图很方便,推挤、笔画功能等。
    POWERPCB/OrCAD
    Mentor
    ......

    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
    ......

    ===============
    | 推荐PCB板厂 |
    ===============
    深南电路板厂
    昆山沪士
    金百泽
    深普快捷
    东莞生意
    ......

    ======================
    | 硬件工程师职业规划 |
    ======================
    1、硬件系统架构师
    2、IC设计、FPGA设计、SCH设计
    3、PCB设计

    一般按照这个顺序划分层级比较科学,为什么SCH安排在PCB之前呢?因为所有的处理都要先在SCH上体现出来,然后才能画PCB,在PCB上的改动都是马后**,来不及了。当然,PCB可以立即体现在产品上,而且很多公司抄的电路图,所以,有时候PCB比较吃香。

    不同行业赚钱速度是不一样的,建议画手机板、通信板,射频板,高速多层复杂板等。
    ......

    ==================================
    | 配套光盘电子书、工具、软件列表 |
    ==================================
    略

    ----------------------------------------------------------------------------------

    综上所述,硬件设计就是与干扰做斗争,把干扰情况解决了,硬件就设计好了。我们从点线面,拓扑结构,层叠顺序,各种功能部件,常用元件,到硬件工程师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规划,系统地介绍了硬件工程师所要了解的内容,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访问:www.armecos.com了解更多内容。当你真正掌握了以上内容,再画什么ARM9核心板,DSP高速处理板,统统不在话下,因为他们都是一回事。

    硬件工程师如果想学习操作系统,最好的入门教材就是《ucos51产品》,入门非常容易。

    如果想学习网络,《51+8019资料》,这是目前最全的资料了,包括:源码、文档、图纸、GAL文件等。

    如果想学习嵌入式系统,强烈建议选择《ecos增值包》,软硬两方面内容都包括了,是“装在光盘里的培训班”,包含了bootloader、FS、TCP/IP、GUI、USB等各种内容。

    以上产品在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有售,均有免费试用版本,先体验效果,感觉好再说。

    有了《ecos增值包》,你就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嵌入式系统(软硬两方面)的知识,否则,你的知识体系可能不全面,有些重要知识点也许就错过了。

网友F:
ls 你快惹怒我了.

惹急了我买你一套到网上公开.....

网友G:
又长又臭又乱回复,每次看到就烦

网友H:
长一点是好事啊 据说国外的论坛一般限制最大字数

就是因为技术材料不长一点不足以表达意思,所以网友全力以赴——搞得帖子很长,影响可读性……

中国论坛则往往限制最小字数,以避免“顶”“沙发”“地板”……一类毫无意义的垃圾回帖……

由此可见还是老外的电工(应该不只是电工)做事比较实在,国内的电工(也应该不只是电工)做事比较浮躁。

网友E:
呵呵,看来很多人对高速PCB设计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PCB设计不能靠自学,也不能靠自己实践摸索,更不可能靠公司购买先进设备解决,必须有师傅带才成。

    这个案例中很明显诸位都缺乏系统培训,这个靠自身很难克服。

    比如:有人听了一耳朵等长就以为等长是解决高速PCB正确运行的万灵丹,为什么要等长呢?不知道。如果经过门延迟,或者过孔数量不一致还能等长嘛!更不会知道有些驱动芯片有相位延迟补偿吧,你补偿了还能等长嘛!时钟拓扑结构、时钟模式不同布线要求能一样嘛!

    别人告诉要串个22/33的小电阻改善信号质量,但是电阻摆放在头、尾、中间还是可以任意放置呢?不清楚。为什么要用22/33而不是100或者1欧呢?不明白。如果不用可不可以呢?用排阻还是分立电阻呢?时钟线、数据线和地址线上的串联电阻处理是否可以一样呢?

    CPU与SDRAM非常近是不是效果好?可否不用等长?衰减小、信号质量好需要距离近,但是散热性能、芯片间干扰、布线方便程度等需要越远越好,这些指标的需求都是矛盾的,需要折中考虑。

    有人说可以有二次改板、三次改板的机会,殊不知其实可以一板成功的。每次改板周期都要拖很长,影响项目进度。经过培训就不一样了,可以得到所有的标准最小化设计,什么复位、时钟、串口等电路都有绝对稳定可靠的最小化参考设计,照着抄肯定不会出纰漏。通过检查列表可以筛查出几乎所有的错误。这样你就没机会做第二/第三板了。

    再说上电顺序,有人拿电感延迟,电感都饱和了变成导线都不知道。有人迷信老外,连最基本的错误也看不出来,其实有些电路厂商也是外包的,设计的人说不定只是个外国的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你却以为是专家设计的。有人用二极管延迟,也是问题多多。还有人靠蒙,胡乱设计,连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敢乱试。

    板子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正常,不正常了又找不到原因。
    以为10块板子都调试正常了,那么做10000块也能都正常,结果,5000块有问题,损失惨重。
    你抛10次硬币10次都是正面并不能证明你抛10000次会有10000次正面,你必须从理论上证明才靠谱。

    还有些板子在实验室调试都正常,一到现场全死机,问题曝露了,设计裕量不够。

    还有电源设计。。。

    总之,没有经过培训,在量产的时候会遭受重大损失,不是开玩笑哦,到时候谁痛苦谁知道。也许已经有人知道了,如果你有切身体会或者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就参加培训吧。当然不是找我培训,而是找专业公司,我们只卖《增值包》,不是做PCB培训的。

    www.armecos.com

楼主:
--

多谢楼上的培训机构,我想任何一个做高速PCB的人,可能都知道高PCB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实施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书那个培训机构就能告诉别人该怎么弄.每一张板子的情况不同,所出现的问题也不一样.这不是那个培训机构可以帮用户解决的问题,所以最终,还是只有在高速PCB的原则下,按自己实际的情况来完成各自的东西.如果参加了你人的培训,就一定一次性把东西做好吗,如没做好,你们还要赔偿损失么?如果要按照严格的什么参数来做,我买仪器买软件包的钱,也不用我再天天劳作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说的是自己的心得与体会,想法,而不需要你们培训机构来搞浑水.当一个人有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去找的.

网友I:
严格来说,要等长,

等长,就是参考clk 线长的,只是针对sdram而言的。
串电阻也是必需的,不同厂家的dram 的输入输出特性有别的,甚至同一厂家不同版本都有差别,就靠电阻来调节了。另外,芯片内部也可以调节,但这个不是每个都有或公开。
不严格的话,都可以省了,但宽容度就差了,英文说很marginal,
这个可以看看intel chipset 的designguide,那个都是经过理论实践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