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I/O口G功能设成输入时,无法读取该口数据寄存器的值

楼主(2009-04-24):
小弟用S3C44b0在做键盘程序时,用的扫描法读取键值,按键接在PG4-PG7四个口。

初始化时,PCONG = 0x5500,(PG口高四位设置成输入),PDATG = 0xff(端口低电平说明有键按下,故初始化为高电平),PUPG = 0x00。当读取 PDATG 分别为0xef,0xdf,0xbf,0x7f时各有一个键值。

程序运行后,虽然能够正常读取键值,但在AXD里观察PDATG时,其值却没有变化,始终是初始化时的0xff,不知道是为什么啊,还望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9-08-13):
我也遇到过AXD中寄存器的值跟程序里面赋的值不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跟踪寄存器的数据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程序是用C写的,那么在程序停止的时候可能汇编程序上这个寄存器已经给赋了别的数据。如果跟踪flashrom里的数据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C:
楼上的,如何跟踪flash rom里的数据呢?

网友A:
正常情况,AXD里面有的赋值比程序执行的快,不正常的是你观察到的值跟你赋的值不一样。后一种情况我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