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串口并口怎么烧写ARM

楼主(2009-05-03):
笔记本没有串口并口怎么烧写ARM!~急!~

网友A:
那就用USB吧

网友B:
有USB转串并口的,去网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USB转串口容易,转并口比较麻烦

USB转串口买个转换绳子就20到40元,好用!USB转并口是没有的,如果有人跟你说有只能用来接老式的并口打印机,做不了调试用。笔记本要用并口要找一个PCMCIA接口的并口卡,据说那东西挺贵的,要几百大洋。还要你的笔记本有PCMCIA口。

网友D:
USB转并口在ARM板上是用不了

二楼误人子弟啊!
需要USB转串口的朋友可以看下下面的链接
WINDOWS,LINUX下都可以用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8a4d15410ddbcf28852d1b65da8358e.htm
楼主没有并口可以看下我们的OPENJTAG(USB口的JTAG)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20f4b18ac688cdac82117d49590eba6.htm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JLINK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e2cccd4812bfb5b1315e23b4d68a4aa.htm

网友E:
j-link v7已经白菜价了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如果芯片支持ISP,可以选择USB转UART线。如果是通过JTAG,现在USB接口的仿真器已经满大街都是了。

网友G:
烧一个bootloader,通过以太网调试和烧写

网友H:
呵呵,顶LS的做法

俺也这样搞的

网友I:
跟顶,我也是这样的

以前公司有仿真器我从进公司到离开都没学会怎么用,没用过。

网友J:
USB转串口和JTAG口

好像有USB转串口和JTAG口 的工具,我用过,但是好像要结合Eclipse、OPENOCD,大概130左右,好像带有软件,可以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