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ARM主板选型点解一二

楼主(2009-05-04):
选择ARM主板选型点解一二
开场白:本篇**,是我在前面一位朋友的基础上,加上我的想法而形成的,我在嵌入式行业工作有7个年头了,希望我能将我的一些经验与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在此,我感谢这位朋友能够提供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写出我的一点想法。其中有引述了不少原来的话语,那就证明“英雄所见略同了”。
    32位ARM系统进入到中国,并被客户所认知,已经走过了9个年头了。现在ARM核产品的逐渐增多,适合于不同领域的ARM核产品群雄逐鹿。在工业控制领域,ARM核产品也正在工业控制的各个不同的领域的项目中逐渐浮出水面;很多实用性更高,操作性更强的新项目和改进项目也纷纷采用ARM核上马。最近接触了好多新的行业客户,其中不乏工业领域新贵企业的工程师。
    中国的工业控制领域现在是多元化的市场。高端控制一般是PC平台的天下,比如近一年来以LX800为主控单元的控制产品发展很快。低端控制始终是PLC的天下,还有些单片机控制,8位,16位,32位也是遍地开花。而随着近几年技术的发展,ARM平台逐渐进入工业领域。笔者所在公司的产品就成功进入了医疗、电力、石油、矿业和测量等几个领域。
    我所在公司是一个推广ATMEL ARM9和CIRRUS EP93**的公司,目前正在以这两套产品线在开展工业主板和控制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客户在我所在的公司不断的累计,包括客户需求,产品动态等,都可以从客户的身上看到,客户在刚刚接触ARM产品时一般会有几个误区。广大工业领域的工程师们在为自己的项目选型时,一般都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比如CPU锁定比较慢,遇到的方案公司不专业,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等等。即使能与ARM产品(或方案)提供商有效地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自己的项目开发。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好的提议:
“找到优质的对口的方案供应商,如果优质的方案提供商可以超越您的想法,万事从客户出发,那完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我就几个误区和大家一起探讨:
误区1:ARM产品贵,还是X86的价格贵?
    以往有很多客户认为  ARM产品是低端产品,价格就应该比X86便宜。我曾经遇到不少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不小心走入了这个误区,会跟我说“你的产品跟 X86的比起来差远了,某某公司一块X86的板子才XXX元,你的为什么这么贵?”之类的话。这种客户在没有完全了解的嵌入式的前提下,就对事件做了判断。 那么到底谁应该更贵?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讲,ARM产品应该更便宜。最简单的,以前一个20G的硬盘,要1400RMB,现在硬盘呢?320G也不会超过1000RMB.从性价比上看,ARM产品更具备优势。性价比更高。简单的比较一下:EP9315(200MHZ)的主板,一般价格在800RMB左右,而普通的老386(33M)主板,一般都需要卖到800RMB.
误区2:ARM产品价格一定低吗?
    目前,ARM产品在性能上还无法超越高端PC平台,但是ARM产品在低端X86领域内,比如RDC系列,ICOP系列等X86,LX800等,由于本身功能强大,在很多场合可以进行裁剪使用,裁剪适用的ARM板卡可以节省部分功能电路,本着够用就好的原则的情况下和商业应用的前提下,价格当然可以做的低廉便宜。但是对于工业领域的很多产品要求严格的限制,诸如环境温度和EMC(电磁兼容)的特殊要求,ARM产品也无法拉开与PC平台的很大的价格差距。
误区3:ARM产品到底有没有行业价格标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各ARM主板厂商是以相对稳定的产品价格运行的。有很多的工程师会有这样的困扰:在网上找到好多类似的产品,价格偏差却特别大,无法判断品质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以“ARM核心板”来讨论这个问题。您在网上寻找ARM核心板的价格,会发现从200元到1000元以上都有,仔细看来,技术特征描述的差别并不大。实际上,不同价格的核心板,技术规格的差别 可能非常大。
    如果一块核心板上只有CPU+FLASH+RAM,那么这款核心板的价格可以做到200元的成本,卖主(这类卖主一般规模小,不受任何规则限制,见利就走,我称其为游击部队)加上微薄的利润就出货了,由于各种接口实质上由CPU可以提供,虽然价格低廉了,但是,一套ARM方案需要的外围电路就被省略了,用户在二次开发过程中,才发现这样做成本非常高。同时,卖主根本无法提供对应的支持和技术。因此价格昂贵的核心板也是有理由的。客户开发在乎的几个事情,第一:成本,第二:开发速度,第三:服务。如果一个明智的客户,他会选择开发速度快的,对客户服务好的。特别是竞争激烈的今天,时间成本比任何成本都高。市场不等人。所以客户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物有所值。
误区4:定制ARM主板很简单吗?
    讲到定制ARM就涉及到BSP的概念和ARM构架的特点,其实定制ARM主板一点儿都不简单。
    ARM产品在应用层与硬件之间有一层隔离,成为BSP(板级支持包),与X86构架里的BIOS概念类似,BSP就是设计开发ARM产品的要点。X86体系里,BIOS是支持芯片组(如945GM),只要是用同一套芯片组的主板,BIOS基本上是通用的。但是ARM产品的BSP是支持底层硬件的,不同的 CPU需要不同的BSP,相同的CPU不同的外围芯片也是不同的BSP。
    因此客户提出需求的一套方案,往往要针对硬件编制客制化的BSP,我的一些客户还要求加入数据保护功能,需要改动的就更多。除此之外,操作系统如 WinCE的BUG也要考虑,必要时我们需要打上补丁。使用智能手机的朋友大多都有过手机死机的不愉快经历。这个还是小事情,但是对于工业控制产品,出现的可不是您的一点不高兴,可能出现重大的经济损失。
    而具备编写完整BSP能力的公司并不多,能够灵活迅速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高效可靠地解决客户困扰的技术团队更是凤毛麟角。因此,需要客制ARM产品的工程师在选型时不仅要看目标公司是否有产品,更要看有没有专业的技术团队。也尽量不要选择小型公司。如果您一定要选择的话,您要挑选有一定企业管理理念的小公司会让您的产品加上一个安心符。
我想说的需要切忌的事情,能用现成的产品,就用现成的,切忌茫然定做。任何设计工作,再有能力的工程师都需要时间和经历。都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

误区5:ARM产品的功能差不多,找一款能用就行。
    其实很多工程师选型之初都会有这种想法,对于后续产品定位不明朗的情况下,都会要求这样的功能,那样的功能,选来选去,最后,发现没有一款是适合的。其实无论Xscale系列、Samsung、AT、Freescale、Cirrus logic或者其他品牌初看基本功能差别不大。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各款芯片会有不同侧重的应用场合。有时是不能替换的。我以目前几个流行的于市场的几个芯片为例,PXA270EP9315S3C2440AT91SAM9263三款CPU是目前比较流行的ARM核。
    PXA270的产品除基本接口功能外(特殊接口可以外扩),还能满足军用级和工业级的环境要求,带有强大的电源管理功能,和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与2440产品同时播放视频,品质明显更高)。是工控ARM主板中的高端产品。在石油和矿业等行业有应用。
    EP9315的主板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工业环境的要求,而且音视频功能也可圈可点。在矿业和一般工控场合有应用。是中端主流产品。
    S3C2440主板性价比极高,但是系统设计空间不大,而且据说三星在国内的芯片只保证工作温度在0度以上。在一般的工业场合和消费类应用较多,不适于在严苛环境使用。属于低端产品。
    AT91SAM9263主板,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工业环境的要求,可以做到低功耗,在同等性能的前提下,可以做到低成本。供货比较顺畅,国内有比较多代理厂商(百特就是其中比较有优势的一家)

    以上几点体会是项目操作过程中与很多选型的工程师的交流后有感而发,广大的工程师朋友在选型之初注意到以上几点,结合自己项目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给 ARM厂商的技术人员提出需求,从而选择好的合作伙伴和适合的产品。

楼主:
请不要删除!

希望大家多发建议!

不是广告贴!

网友A:
写的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谢谢了,第一次受到赞扬!

谢谢了,第一次受到赞扬!

网友B:
请教网络监视器简单方案

选择嵌入式就是贪图便宜,体积小.如果还要配一大堆外围设备器件,有啥意思?我想弄一个网络监视器,有两个网络端口就行,不知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案?

楼主:
选择什么方案呢?

可否告诉我您是怎么个应用法?
我还给您推荐。

网友C:
很好看

看了觉得进入到内心世界了

楼主:
我痛哭流涕!

我痛哭流涕!

网友D:
TA2410+GPRS+LCD3.5屏

强烈推荐这款TAARM9 S3C2410+GPRS+LCD3.5开发板 超值提供: 5大操作系统
QQ: 65127003  E-mail : gdembed@163.com

一、软件提供:
1、 uCos+uCGUI
2、 Nucleus OS (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性能介于Vxwork 和uCos 之间,组件齐全);
3、 VxWorks (国内我们独家推出 for 2410 的BSP,协助客户技术支持,客户可以自己移植);
4、 WINCE 4.2 + 移植过程分析说明;
5、 Linux + QT + YAFFS + 移植过程分析说明;
6、 TABoot (卓联在线升级ISP 工具,包括ARM 源码 和上位机程序源码,协议公开);
7、 提供核心板、底板等原理图以及pcb图。
    详情浏览  www.trans.net.cn

二、 TAARM2410 硬件平台综述
TAARM2410 平台由核心板(Core-Board)和底板( Bottom-Board ) 以及3.5寸LCD(带触摸)组成.

● TAARM2410 的主要特点
1、Core-Board(核心板)
CPU:             Samsung的S3C2410x处理器,工作频率达203MHz;
NAND Flash       64MB (K9F1208,用户可自己更换为16M、32M或128M)
NOR Flash        NOR FLASH(SST39VF1601)提供2MBNor Flash;
SDRAM :          64M(Samsung  K4S561632H-Tc75)2片4Banks×4Mbits×16bits SDRAM,PC100/PC133兼容;
RTC 实时时钟:   外接32.768KHz的晶振,带有备份电池,可保持时钟
NAND FLASH --NOR FLASH 启动选择开关

2、Bottom-Board (底板)
LCD 接口:           支持各种TFT LCD(50PIN2.0排针)
触摸屏接口:        可接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串口:              两个RS232串口;1路TTL电平接口
GPRS/GSM接口:       用户可选配SIMCOM公司GSM/GPRS模块(选配)
USB Device接口:    1个DEVICE接口(USB 1.1协议)
SPI 接口
IIC总线接口
ADC模数转换接口:    4路10位AD
两个USB HOST:       1个USB Host A型接口(USB1.1协议),
                    1个USBHost B型接口(USB1.1协议);
SD/MMC 接口:        支持SD卡、同时兼容MMC卡;
JTAG接口:          标准ARM 20针JTAG&&Wiggle&&ICE 接口;
IIS :              采用UDA1341TS IIS 接口(立体声输出,MIC 输入),
外部中断接口:      8路外部中断输入
网卡:              提供10M Ethernet芯片CS8900A,采用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并带有ACT、LINK指示灯
蜂鸣器:            带驱动电路。用作声音提示,或用于PWM测试。
复位电路:          采用专用SP708S复位电路,稳定可靠;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2A输出)可选12V电源
LED指示灯:         6路
按键:              4路
以上很多接口都可以复用为通用I/O,方便用户外接自己的设备。

●TAARM2410开发板尺寸规格

产品类型         长度   宽度   高度
TAARM2410底板    168mm  128mm  1.8mm(非常适合二次开发用)
TAARM2410核心板  60mm   32mm   1.2mm

●  TAARM2410 与众不同的特点
1、提供所有硬件所有原理图和PCB(核心板、底板、JTAG&WIGGLE板以及LCD板)
2、采用核心板和底板分离的设计思想,用户可以方便的使用Core-Board 进行二次开发
   核心板和底板采用稳固DIMM-144 标准PCI 插槽接口。

3、 Core-Board (核心板)集成了ARM 最小系统,包括 CPU、内存、NandFlash、NorFlash、RTC 核心部件。特别是Nor Flash 的集成使ARM 最小系统进一步完整,这一点是别的公司没有做到的。Nor Flash 的集成让用方便地调试Vxwork 等软件

    Bottom-Board 把CPU 的所有功能全部引出,方便用户使用,LED 和按键的加入,可以
    方便用户调试程序。SPI 和I2C 可以接入PS/2 键盘和MOUSE。
4、 Wiggle 和JTAG 二合一的调试板内置 Wiggle 和JTAG 两大功能。使用Wiggle 可以很快地把程序烧入Nor Flash。二者合一让用户方便地调试程序。

   使用方法具体详见各软件的使用手册

三、 TAARM2410 出货清单
1、 TAARM2410 Core-Board(核心板)一套;
2、 TAARM2410 Bottom-Board(底板)一套;
3、 JTAG&Wiggle 二合一板;
4、 全新原装3.5 TFT LCD(带触摸+驱动板)一套;
5、 USB 线一条;
6、 网线(交叉)一条;
7、 并口线一条;
8、 串口线(交叉)一条;
9、 5V/2A 电源一个;
10、触摸笔一支;
11、资料光盘1-DVD;教程光盘5-DVD.
12、配套的开发板箱子一个

四、 TAARM2410 光盘内容
I   原理图/PCB图
1、 Core-Board 原理图、接口图、PCB图
2、 Bottom-Board 原理图、PCB图
3、 LCD驱动板原理图、PCB图
4、 JTAG&wiggle原理图、PCB图
5、 料清单/封装库
6、 资料手册 包含板上所有器件的DataSheet

I 嵌入式软件
1、TABios + TABoot + 上位机软件 + 源码分析说明;
2、uCos + uCGUI;
3、Nucleus BSP + Demo;
4、Linux + QT + YAFFS + 移植过程分析说明;
5、WINCE 4.2 + 移植过程分析说明;
6、VXWORKS(附赠,包括BSP,协助提供VXWORKS任何方面技术支持);
7、开发板测试程序(多达20个测试程序,公开源代码)
II上位机软件
1、 TABoot 串口烧写软件
2、 DNW 三星调试软件、USB 驱动源码、SJF2410 软件和源代码
3、 FlashProgramm 2.0(配合Wiggle 使用 )
4、 Linux 下编译、调试、烧录相关软件
5、 ADS1.2
6、 JTAG 并口驱动
7、 NAND FLASH 烧写软件
-------------------------------------------------------
更详细的资料请联系:
广州锐创电子有限公司
TEL: 020-22384317
MT: 13556033680 林先生
FAX:020-32068852
E-mail:gdembed@163.com
销售QQ:65127003
技术QQ: 619456981

楼主:
怎么会有广告?

怎么会有广告?

楼主:
大家有什么帮我补充的呢?

大家有什么帮我补充的呢?

楼主:
来了

来了

网友E:
想买S3C2410+GPRS+LCD3.5开发板

S3C2410+GPRS+LCD3.5开发板要多少钱?

楼主:
不少人呢,

希望大家都看看。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2410的板子。

TO xmar:

以前买的,愿意的话,卖给你了。

楼主:
没有人联络我呢?

没有人联络我呢?

楼主:
来了,快掉了

来了,快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