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请问谁可以提供简单的电路图?

楼主(2009-05-13):
之前买过一个C51的板子来学51单片机。感觉这样学起来确实很容易。但是如何焊接电路和如何接线就不知道了。因为电路线路密密麻麻,看得人头痛。
现在学习ARM,想自己动手焊接芯片和接外围电路。一项项去学。比如现在想学习通过ARM9+SD卡+LCD完成图片显示功能。这样的电路板该如何设计。自己动手买来芯片和部件,可以焊接完成吗?之前没动手弄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

还没会走,就想跑了

楼主:
这个很难画吗?

网友B:
网上应该有开源的。。。

有些开发板也提供原理图的。。。

网友C:
一搜一大把

网友D:
很多原厂都有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E:
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买本书吧,ARM9嵌入式开发与实践

网友F:
去网上找份原理图

先把原理图看懂,再布PCB,制板,然后才是焊接器件。

你现在PCB板子都没有,你焊什么啊?

楼主:
惭愧啊

惭愧啊,就想自制一个简单的S3C2440的核心板。
本以为买几个零件,画个版图,按照原理图焊上去就OK了。
但是正如楼上所说,PCB板不好弄,至少弄4层板,人工怎么做?
最要命的是原理图都没看懂。
去图书馆借了N多关于ARM开发应用的。都没一本说能让ARM工作的最少的电路连接。
我记得学C51的至少需要:1)振蒎电路;2)5V电源电路;3)复位电路

继续查资料中,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G:
先弄一块现成的开发板

先弄一块现成的开发板,打好基础后再自己做,可以先看一下,ARM嵌入式系统结构与编程、嵌入式电路设计 等书

网友H:
先看懂再画和设计吧

网友I:
单片机好像和这个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J:
如果2440能像51一样学,那做ARM的身价估计也就跟51差不多了

LZ很傻很天真

GAGA~~~~~~~~~~~~~~~~~~~~~~~~

网友K:
嘎嘎 ~

ARM7 不错~ARM9估计比较困难~

网友L:
ADI的ARM很好用,简单易学,推荐进来看看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5172512965.pdf

楼主:
放弃,买块核心板了

哎,看了电路原理图。发现不容易弄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焊接芯片问题。
放弃,买块核心板了
有没有推荐的好核心板?

网友M:
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友善臂的好不好?

他的板子卖得好火啊
519包括触摸屏
有没有人用它的板子,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