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松瀚SN8P2714这么垃圾的IC都可以带有12bit A/D,

楼主(2009-05-14):
ic, a/d, lm
但是先进的LM3S615却仅有10bit A/D  两者相差4倍,迷惑不解

网友A:
这个12bit的效果比ON的8都不如可能

我说综合性能,比如什么温漂线性等等

网友B:
re

本身就很垃圾了,如果再不把外设搞好点,那岂不是更垃圾了?

网友C:
楼上的经典!

楼上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