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发电路

楼主(2009-05-22):
我想用ARM7的一个IO口,连接三极管(S9013)的基极,集电极接3.3V, 放射极连接LCD屏的背光电源,背光的电源是3.3V, 100mA。
我看过S9013, 可以支持40V, 500mA.
就是电阻不知道怎么接法,最好能告诉我计算方公式及为什么要接电阻。

网友A:
电阻就是限流的,

在这之前看看io的驱动能力,看适合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再选管子。如果你确定用9013 ,估计你这个给b级串个2k的电阻可以了 ,B级加稍微大点的下拉。

楼主:
有公式计算吗?

2k的电阻, 是怎么个计算出来?有公式计算吗?

网友A:
模拟电子里经典的分析方法呀 ,I=(U-Vbe)/R 这里的I是预先确定的,是个假定值,可以从三极管特性表中查得,但由于离散性,这个数值有时不准,可以把它向大里选) Vbe=0.7
 你先试试看,自己搭个电路,用两个红led串起来代替背光。 你的IO口高低电平输出是多少,灌(拉)电流各能上到多大。这样好大概算电路参数。

楼主:
IO口电压

是s3c44b0, 手册上有这么一句
 Core : 2.5V I/O : 3.0 V to 3.6 V

IO口的高电平是3.0至3.6, 没说低电平多少,低电平应该是0V吧?

楼主:
计算方式

to nethowe:

不好意思,软件出身的,硬件知识太差了.

s9013三极管参数:
# 集电极电流Ic:Max 500mA
# 工作温度:-55℃ to +150℃
# 集电极-基极电压Vcbo:40V

你说的公式是: I=(U-Vbe)/R
那是不是这样计算:
   U = 是指集电极电压 3.3V
   Vbe = 0.7V
   I = 集电极最大电流 500mA

   R = (3.3V - 0.7V) / 0.5A = 5.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