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68配置功率控制寄存器PCONP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最近调试LPC2468的以太网的时候发现.如果外围电路没有焊以太网物理芯片,那么程序在执行到初始化EMAC后会出错,如果焊了以太网的就正常,发现是PCONP的配置可能有问题. 手册上写的PCONP寄存器,如果使用到了外设,那么就要配置相关的功率控制位,否则不配置,那么我的装置如果两中情况都有怎么解决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一般大家怎么配置的阿?

网友A:
re: wilkes

要保证EMAC初始化正确, 外部必须有PHY芯片, 而且晶振频率要正确(25M/50MHz).
EMAC初始化最开始要设置PCONP的以太网那位为1:
   /* Power Up the EMAC controller. */
   PCONP |= 0x40000000;

keil和IAR的安装目录下都要LPC24XX的EMAC的例程,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要是不确定有没有PHY芯片呢

 我们现在就是想兼容有以太网和无以太网两种情况,所以想看看能不能通过访问某些寄存器如果有值则判断为有PHY芯片,否则就没有PHY芯片,然后再开关相应的PCONP,不知道可行否?
  今天调试发现,要读写PHY寄存器的值,必须对MAC控制配置寄存器写一个值才行,感觉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