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S3C2440 分辨率问题 ?

楼主(2009-05-31):
请教一下各位 :

传说中 不用外接显示芯片, S3C2410 可以上到 800x600 的分辨率, S3C2440 可以上到 1280x1024
这是怎么做到的 ?
要如何设置寄存器

网友A:
感觉就是忽悠!

网友B:
16 bit真彩色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这里指的不是物理尺寸

网友D:
哈哈

2410上的集成LCD控制器驱动24bit TFT 800*600我有做过了。正打算驱动1024*600的,做好了再汇报啊。

网友E:
tft没问题,30fps甚至更低都能显示正常

换VGA就完蛋了,刷新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