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指令???

楼主(2009-05-31):
0x00000164  E59F0020  LDR       R0,[PC,#0x0020]

上段执行后R0的值是多少"?

  1099:
  1100:                 IMPORT  __main
0x00000160  E2400000  SUB       R0,R0,#AppEntry(0x00000000)
  1101:                 LDR     R0, =__main
0x00000164  E59F0020  LDR       R0,[PC,#0x0020]
  1102:                 BX      R0
0x00000168  E12FFF10  BX        R0
0x0000016C  0FFF0FFF  DD        0x0FFF0FFF
0x00000170  00043011  DD        0x00043011
0x00000174  00038021  DD        0x00038021
0x00000178  001FFFF0  DD        0x001FFFF0
0x0000017C  00018005  DD        0x00018005
0x00000180  008404F3  DD        0x008404F3
0x00000184  007FFFFF  DD        0x007FFFFF
0x00000188  40000D90  DD        0x40000D90
0x0000018C  00000190  DD        0x00000190
                 _main_stk:
0x00000190  E59FD00C  LDR       R13,[PC,#0x000C]
                 _main_scatterload:
0x00000194  EB00017F  BL        $Ven$AT$I$$__scatterload(0x00000798)
                 _main_init:
0x00000198  E59F0000  LDR       R0,[PC]
0x0000019C  E12FFF10  BX        R0
0x000001A0  0000021C  DD        0x0000021C
0x000001A4  40000D90  DD        0x40000D90

网友A:
PC值+0x0020

楼主:
和调试的不一样

楼主:
PC值+0x0020

0x00000164+0x0020= 0x184

但是 调试的是190

网友B:
跟流水线操作有关,具体差条指令估计得好好查查

网友C:
文字池

LDR  R0,[PC,#0x0020]是把地址为PC+#0x0020的文字池里的数据赋值给PC,在执行LDR  R0,[PC,#0x0020]时PC的值是0x00000164+8(ARM状态,流水线),所以应该把地址为0x0000018C的数据给PC,所以是0x00000190.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