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笔记本了,但是串口连接方面遇到问题了

楼主(2009-06-01):
本来在台式上进行串口连接,使用DNW可以进行USB下载。

当购买了笔记本,使用了USB转串口进行连接,出现的问题:
DNW只有COM1~COM4而我的USB转串口是COM8读不出来。
   然后我使用了SECURECRT,可是发现没有USB下载这个功能,
所以想了想只有两种方法解决:
1.修改DNW的端口号使其可以连接COM8或者修改COM8使其变成COM1~COM4
2.找一个可以替代DNW的软件,但是一定要支持USB下载

结果:
1.发现修改不了DNW的程序,依旧不能读出COM8
2.找了好几个软件依旧没找到符合的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Windows84本来9可以修改串口的端口号?

网友B:
在资源管理器上,双击设备,在高级里可以将其修改成COM1

网友C:
照3楼的方法做

最好不要改为COM1,笔记本通常都会自带一个COM口。建议改成2/3/4。修改之后,重新插拔一次USB转串就可用了。我这样用过无数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已解决。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点设备,然后点"ADVANCED“,把COM8修改为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