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09-06-01):
     首先说明一下芯片内存情况:片内flash地址为0x00000000,大小为256K,片内sram为0x20000000,大小为64K.
     现在想把代码放到SRAM运行,下面给出分散加载文件和编译时的map输出
FLASH 0x00000000 0x00010000
{
    RESET 0x00000000 0x00010000
    {
        *.o (RESET, +First)
    }
    RO +0x20000000 0x00010000
    {
        * (+RO)
    }
    RW +0 0x00010000
    {
        * (+RW)
    }
    ZI +0 0x00010000
    {
        * (+ZI)
    }
}

    map输出:
================================================================================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Image Entry point : 0x0000006f

  Load Region FLASH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d70,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RESET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0d8,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0000000   0x000000b8   Code   RO          159  * RESET               bl_startup_rvmdk.o
    0x000000b8   0x0000000a   Ven    RO          178    Veneer$$Code        anon$$obj.o
    0x000000c2   0x0000000a   Ven    RO          179    Veneer$$Code        anon$$obj.o
    0x000000cc   0x0000000a   Ven    RO          180    Veneer$$Code        anon$$obj.o

    Execution Region RO (Base: 0x200000d8, Size: 0x00000c34,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0d8   0x00000048   Code   RO           28    .text               bl_check.o
    0x20000120   0x00000b90   Code   RO           55    .text               bl_enet.o
    0x20000cb0   0x00000024   Code   RO          171    .text               memcpya.o(mc_w.l)
    0x20000cd4   0x00000026   Code   RO          173    .text               memseta.o(mc_w.l)
    0x20000cfa   0x0000000a   Ven    RO          181    Veneer$$Code        anon$$obj.o
    0x20000d04   0x00000006   Data   RO           57    .constdata          bl_enet.o

    Execution Region RW (Base: 0x20000d0c, Size: 0x00000064,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d0c   0x00000064   Data   RW           56    .data               bl_enet.o

    Execution Region ZI (Base: 0x20000d70, Size: 0x0000041c,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d70   0x0000035c   Zero   RW           58    .bss                bl_enet.o
    0x200010cc   0x000000c0   Zero   RW          158    .bss                bl_startup_rvmdk.o

================================================================================
    一开机就开始运行如下这段代码

ProcessorInit
    ;
    ; Copy the code image from flash to SRAM.
    ;
    movs    r0, #0x00000000
    ldr     r1, =0x20000000
    import  ||Image$$ZI$$Base||
    ldr     r2, =||Image$$ZI$$Base||
copy_loop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1, r2
        blt     copy_loop

    ;
    ; Zero fill the .bss section.
    ;
    movs    r0, #0x00000000
    import  ||Image$$ZI$$Limit||
    ldr     r2, =||Image$$ZI$$Limit||
zero_loop
        str     r0, [r1], #4
        cmp     r1, r2
        blt     zero_loop

    ;
    ; Set the vector table pointer to the beginning of SRAM.
    ;
    ldr     r0, =0xe000ed08
    ldr     r1, =0x20000000
    str     r1, [r0]

    orr     lr, lr, #0x20000000
    bx      lr
    在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发现||Image$$ZI$$Limit||的值和||Image$$ZI$$Base||居然是一样的,都为0x20000d70。根据map的输出,这两个值不应该相等啊?

网友A:
改个名字试试

把RW,RO,ZI段换个名字。
FLASH 0x00000000 0x00010000
{
    RESET 0x00000000 0x00010000
    {
        *.o (RESET, +First)
    }
    MY_RO +0x20000000 0x00010000
    {
        * (+RO)
    }
    MY_RW +0 0x00010000
    {
        * (+RW)
    }
    MY_ZI +0 0x00010000
    {
        * (+ZI)
    }
}

楼主:
换名字结果还是一样

下面是map的输出
================================================================================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Image Entry point : 0x0000006f

  Load Region FLASH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d70,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MYRESET (Base: 0x00000000, Size: 0x000000d8,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00000000   0x000000b8   Code   RO          159  * RESET               bl_startup_rvmdk.o
    0x000000b8   0x0000000a   Ven    RO          178    Veneer$$Code        anon$$obj.o
    0x000000c2   0x0000000a   Ven    RO          179    Veneer$$Code        anon$$obj.o
    0x000000cc   0x0000000a   Ven    RO          180    Veneer$$Code        anon$$obj.o

    Execution Region MYRO (Base: 0x200000d8, Size: 0x00000c34,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0d8   0x00000048   Code   RO           28    .text               bl_check.o
    0x20000120   0x00000b90   Code   RO           55    .text               bl_enet.o
    0x20000cb0   0x00000024   Code   RO          171    .text               memcpya.o(mc_w.l)
    0x20000cd4   0x00000026   Code   RO          173    .text               memseta.o(mc_w.l)
    0x20000cfa   0x0000000a   Ven    RO          181    Veneer$$Code        anon$$obj.o
    0x20000d04   0x00000006   Data   RO           57    .constdata          bl_enet.o

    Execution Region MYRW (Base: 0x20000d0c, Size: 0x00000064,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d0c   0x00000064   Data   RW           56    .data               bl_enet.o

    Execution Region MYZI (Base: 0x20000d70, Size: 0x0000041c,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20000d70   0x0000035c   Zero   RW           58    .bss                bl_enet.o
    0x200010cc   0x000000c0   Zero   RW          158    .bss                bl_startup_rvmdk.o

================================================================================
但是在执行
ProcessorInit
    ;
    ; Copy the code image from flash to SRAM.
    ;
    movs    r0, #0x00000000
    ldr     r1, =0x20000000
    import  ||Image$$MYZI$$Base||
    ldr     r2, =||Image$$MYZI$$Base||
copy_loop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1, r2
        blt     copy_loop

    ;
    ; Zero fill the .bss section.
    ;
    movs    r0, #0x00000000
    import  ||Image$$MYZI$$Limit||
    ldr     r2, =||Image$$MYZI$$Limit||
zero_loop
        str     r0, [r1], #4
        cmp     r1, r2
        blt     zero_loop

    ;
    ; Set the vector table pointer to the beginning of SRAM.
    ;
    ldr     r0, =0xe000ed08
    ldr     r1, =0x20000000
    str     r1, [r0]

    orr     lr, lr, #0x20000000
    bx      lr
时,||Image$$MYZI$$Base||还是等于||Image$$MYZI$$Limit||,导致
zero_loop
        str     r0, [r1], #4
        cmp     r1, r2
        blt     zero_loop
这段代码不能正确执行。

网友A:
换个方法

直接在map文件中查找Image$$MYZI$$Limit和Image$$MYZI$$Base这两个符号常量的值吧。这样更有说服务力,单步调试,你所看到的结果未必是正确的,有个流水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