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下ARM的生产厂商

楼主(2009-06-02):
现在ARM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的生产厂商,那么,就要了解下哪些厂商是把这块做为主要运营项目来做?哪些是跟风搞的,当然了,专用ARM的就除外了,不知各知情人士能否谈一下,以让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注意下,要不,说不定哪天跟丢了都不知道。

网友A:
选择太多.

工业控制,选择NXP和ATMEL
车载选择,SAMSUNG,和FREEXCALE

网友B:
一开始选NXP的,但最后选了ATMEL的ARM7系列。

网友C:
MTK也是ARM7核心。

网友D:
比较大的一些~

按总体销售额算
1.intel 原来的xscale系列,不过现在卖了~
2.samsung 国内很火的44b0到2410再到iphone的6400、6410
3.ti 所有的omap系列,现在的davinci系列,很多
4.Toshiba,日系不清楚
5.ST,不用说了,铁杆用户
后面的顺序记不清了
6.hynix,现在似乎是只做memory了,以前做mcu的时候好像有arm内核的
7.瑞萨,日本的,有自己牛13的SH系列,不了解情况,估计没有arm
8.infeonen 做手机芯片的肯定有arm
9 qualcomm 所有的基带芯片,从arm7-9-11-A8-A9全部是ARM内核

市面上常见的通用处理器
1.NXP
2.ATMEL
3.SAMSUNG
4.ST
5.TI DAVINCI系列

手机市场
1.qualcomm msm系列
2.TI omap
3.Ericsson
4.infeneon
5.mtk
6.marvell
7.broadcomm

算上一些小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D:
来个最详细的最权威的~

http://www.arm.com/community/ARM_Core_Licensees.php

Public ARM Processor Licensees and Foundries

3Com Corporation
5V Technologies Ltd.
A
Accent S.p.A.
Actel Corporation
Acut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ADTechnology Co Ltd
Agere Systems
AKM Semiconductor, Inc.
Alereon, Inc.
Alpha Imaging Technology Corp.
Altera Corporation
AMI Semiconductor Inc
Analog Devices Inc
Anyka Cayman Corporation
ARCA Technology Corporation
ArrayComm LLC
Atheros Communications, Inc.
Atmel Corporation
austriamicrosystems
Avago Technologies
B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roadcom Corporation
C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Canadian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CMC)
CEC Huada Electronic Design Co., Ltd (HEC)
Celestial Semiconductor, Inc.
Centrality Communications
CeRoma
Chartered Semiconductor Mfg. (Foundry Partner)
Chipnuts Technology Inc.
Chongquig Chongyo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Cirrus Logic Inc.
Conexant Systems, Inc.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D
Datang Telecom Technology Co. Ltd.
Dongbu Electronics (Foundry Partner)
DSP Group, Inc.
E
eSilicon Corporation
ETRI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
Farada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Flextronics Semiconductor
Focus Enhancements Semiconductor Group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Fudan University
Fujitsu Microelectronics America, Inc.
G
GCT Semiconductor, Inc.
Global Unichip Corp.
Goodrich Corporation
Grac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Foundry Partner)
H
Hangzhou Sila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HeJian Technology (Suzhou) Co., Ltd. (Foundry Partner)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Huconex Co., Ltd.
Hynix Semiconductor Inc.
I
ICP Electronics, Inc.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Infineon Technologies AG
Intel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ntrinsix Corporation
iSine Inc.
J
Jazz Semiconductor (Foundry Partner)
K
Kawasaki Microelectronics, Inc.
Key Asic Inc.
L
LG Electronics
LSI Logic Corporation
Luminary Micro, Inc.
M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Marvell Semiconductor, Inc.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MediaTek Inc.
Micrel Semiconductor
Micronas GmbH
MIMOS Berhad
Mindspeed Technologies, Inc.,
MobilEye Vision Technologies Ltd
Mobilygen Corporation
MosChip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Ltd.,

N
Nanoradio, AB
National Chip Implementation Centre
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NEC Electronics (Europe) GmbH
NeoMagic Corporation
Nethra Imaging, Inc.
NuCORE Technology, Inc.
NVIDIA Corporation
NXP Semiconductors
O
Oki Electric Industry Co.,Ltd.
Open-Silicon, Inc.
Oxford Semiconductor
P
Phoenix Microelectronics (China) Co., Ltd
picoChip Designs Limited
Pixim, Inc.
Progate Group Corporation
Pulse~LINK, Inc.
Q
Qualcomm Inc.
R
Renesas Technology America, Inc.
RF Micro Devices, Inc.
Rohm Co., Ltd.
S
Samsung Semiconductor, Inc.
Sandbridge Technologies
SanDisk Corporation
SangHwa Micro Technology Inc.
SANYO Electric Co., Ltd.
Sarnoff Corporation
Seiko Epson Corporati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Foundry Partner)
SEQUANS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Anchua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Fudan Microelectronics Ltd.
Shanghai Hua Hong NEC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 (Foundry Partner)
Shanghai HuaHong Integrated Circuit Co., Ltd.
Shanghai Jade Technologies Co, Ltd.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Shanghai Silicon IP Technologies Co., Ltd
Sharp Microelectronics of the Americas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Shenzen ZTE IC Design Co., Ltd.
Shenzhen State Micro Technology Co., Ltd
SigmaTel, Inc.
Silicon Integrated Systems Corporation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Silicon Storage Technology, Inc.
Silterra Malaysia Sdn. Bhd. (Foundry Partner)
SiRF Technology, Inc.
Skyworks Solutions, Inc.
SMSC
Socl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Solomon Systech Limited
Southeast University
Spansion, Inc.
Speed Pixel Technology Ltd.
Spreadtrum Communications Inc.
Staccato Communications, Inc.
Stepmind SA
STMicroelectronics
Sunplus Technology Co., Ltd
T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 Corporation Limited (Foundry Partner)
Teknovas, S.A.
Telegent Systems, Inc.,
Texas Instruments
Thomson
Toshiba America Electronic Components
Tower Semiconductor Ltd. (Foundry Partner)
U
United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Foundry Partner)
V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Foundry Partner)
VeriSilicon, Inc.
VIA Telecom, Inc.
W
Wavecom SA
Winbond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Wipro
Wisair
X
X-FAB Silicon Foundries (Foundry Partner)
Y
Yamaha Corporation
Z
Zarlink Semiconductor, Inc.
ZiLog, Inc.
Zoran Corporation

网友:
iversonma--比较厉害

iversonma--比较厉害!! 很扎实

楼主:
选型太难了

现在型号更新太快,刚做好的东西,没卖呢,新的型号出来了,刚卖了没多久,这个公司不产了,再过几年这公司不做这类产品了,这年头,啥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