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开发板上的FLASH和SDRAM的起始地址

楼主(2009-05-20):
小弟买了一块破板子,因为是二手的,所以没有原理图!请问如何能确定FLASH和SDRAM的起始地址,板子上烧有BOOT
信息如下:
Nor Flash ID is : 278200BF
SST39VF/LF160 Found
Nand Flash ID = 0x0, status = 0x0
No supported Nand Flash Found!
Build  date : Jan 28 2005--01:00:56
System is running @ 60,000,000Hz
Current date is 2,061-1-1 WED
Current time is 23:50: 1

网友A:
去查CPU手册

楼主:
去查CPU手册

片外的FLASH跟SDRAM的地址跟CPU手册有关系吗???不是要看实际连接怎么连的吗???
或者有没有可以通过BOOT可以弄出来的??

楼主:

有人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B:
外用表+芯片手册,即可搞定

先看芯片手册的 memory map, 再对照pin脚图用外用表去查 nor ,nand ,sdram的cs线。 再搞不定,就先补习基础常识

楼主:
外用表+芯片手册,即可搞定

谢谢楼上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问问可不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知道!

网友C:
呵呵

多实践操作才是王道!
就如上面几个说的,查资料,用器件测试!
这是最正确的,实践出真知!
有时候不要太过“拿来主义”了。

网友D:
看你的CPU手册才知啦

这是唯一的途径

网友E:
哈哈

都是抄公板或EK板的,去下载EK板的原理图看.

楼主:
多实践操作才是王道!

  小弟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