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搞定了2440支持大容量SD卡的操作

楼主(2009-05-21):
原来看了SD卡的V1.0协议,用三星的测试程序,插上4G的SD卡,----没用!后来又找了V2.0的协议,对原来三星的测试程序作些修改,    还好,可以对其操作了.
以下是链接,对象我这样刚开始搞ARM的朋友可以作个参考:
http://dontium.blog.163.com/blog/static/342952722009419114113217/

网友A:
做个记号

网友B:
看看,有多大容量

楼主:
按照V2.0的说明,最大32G,我试过4G的卡,但没有试其它更大容量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4G卡,你实际可以访问的容量是多少?

另外你的CLK到多少了?

相同厂家,相同Class级别的SDHC和SD卡的读写速度哪个更快?
你能让卡进入高速模式,进行高速操作吗?

读写一个block的时间稳定吧?

网友D:
re

2440最大也就是4G吧?

貌似2440不支持8G的SD

要支持的哈需要2450级别的。

网友E:
我觉得2440读写sdhc并没有高速

甚至可能慢过sd1.0.
clk大概25M吧. 我猜测还有一个原因是2440的设计限制, fifo过小. 理论上说, sdhc的范围是4-32G,支持sdhc就可以到32G, 实际能不能支持8G估计和厂家有关系.也没有用过这样的卡.

不过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兼容能使用sdhc格式的卡, 而速度就不是重点了.

楼主:
回7楼

1、我只试过我手中的256M和4G的卡,在不修改三星原例程时,无法读4G的卡.
2、CLK是按照寄存器设置而大概判断的,25M,没有实测。自己在学习ARM,不象工厂里把具体数据都做出来,所以没有那些具体的数据。

回8楼:
2440的SDIBSize寄存器是12位,最大支持4096Bytes/块,SDIDatCon中Block Number也是12位的。
看来,真要使它支持大容量,性能可能就有点差了。

我只是试了一下,是从学习角度,没有从做产品的角度对其性能作测试。

9楼所说“能兼容能使用sdhc格式的卡”,这句话还是比较贴切的

网友F(2009-10-11):
在三星的测试代码上改动大吗?

网友G(2017-05-19):
6410能否支持4G?
请教楼主这个是否支持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