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T9261的RTC能不能用,高手们请进!

楼主(2009-06-03):
公司项目要用at91sam9261,买的是优龙的开发板。此开发板只配套了linux2.6.24。没有外接时钟,用的是芯片自带的时钟,带备份电池。现在我发现实时时钟在断电重启后,时间即丢失。但复位后,时间还在。查了一些资料,有说9261的RTC不能用。请问高手们,是不是9261的RTC真的不能用?顺便说一句,优龙这款开发板太差了。技术支持居然什么也说不上来,一句是新手开发的,人已走了,就把我打发了。太差了。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你自己好好看手册,我也没用过。

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程序bug,你应该问问atmel或者百特。

楼主:
谢谢,解决了,原来是备份电池没有接上。

网友A:
倒,这种低级错误也范

网友B:
我们用过了,是可以使用的,不过精度不够。

我们用过了,是可以使用的,不过精度不够。

我们的AT91的开发板做的是比较多的。

网友C:
3楼

3楼的错误让我记起来一个事情.

几年前北天星买了我的一个ICE,第二天说坏了,死活和AXD连不上,szembed跑过去一看,ICE没插电源.

szembed估计当场想X了那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