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S3C2440!可狠的NORFLASH!检测不到的NORFLASH!

楼主(2009-06-04):
h-jtag烧写2440 norflash sst39vf1601 检测NORFLASH ID错误
(但是检测到的CPU ID正确)
2440 ADS测试代码(祼跑)
在SDRAM 0x30000000中调试正常

h-jtag烧写2440 norflash sst39vf1601 检测NORFLASH ID错误  擦除 读取 均失败(但是检测到的CPU ID正确)

在网上也查找了一些相关的处理方法(有朋友试过可行方法)比如:
1)、上电时先选择NANDFLASH,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跳回NORFLASH;
2)、上电时马上按program,避免2440启动时 程序从NORFLASH运行;
但以上两种方法 尝试过多次 都不行!

另外,尝试用sjf2440去烧写NORFLASH,出现同样的问题,检测CPU ID正确 而检测NORFLSH ID出错!

请问有没有哪位有经检的朋友 提供一个比较有效处理的方法?
这算不算是2440本身存的问题?

   已经在h-jtag中加入了2440.his 和2440.hfc
/********************2440.his statrt ********************************/
Setmem+32-Bit+0x53000000+0x00000000
Setmem+32-Bit+0x4A000008+0xFFFFFFFF
Setmem+32-Bit+0x4A00001C+0x000007FF
Setmem+32-Bit+0x53000000+0x00000000
Setmem+32-Bit+0x56000050+0x000055AA
Setmem+32-Bit+0x4C000014+0x00000007
Setmem+32-Bit+0x4C000000+0x00FFFFFF
Setmem+32-Bit+0x4C000004+0x00061012
Setmem+32-Bit+0x4C000008+0x00040042
Setmem+32-Bit+0x48000000+0x22111120
Setmem+32-Bit+0x48000004+0x00002F50
Setmem+32-Bit+0x48000008+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0C+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10+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14+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18+0x0007FFFC
Setmem+32-Bit+0x4800001C+0x00018005
Setmem+32-Bit+0x48000020+0x00018005
Setmem+32-Bit+0x48000024+0x008E0459
Setmem+32-Bit+0x48000028+0x00000032
Setmem+32-Bit+0x4800002C+0x00000030
Setmem+32-Bit+0x48000030+0x00000030
/********************2440.his end ********************************/

/********************2440.hfc statrt ********************************/
FLASH SECTION:
SST
SST39VF1601
MEMORY SECTION:
16-BIT X 1-CHIP
0x00000000
0x30000000
XTAL SECTION:
NULL
TCK SECTION:
-1
-1
SCRIPT SECTION:
Setmem+32-Bit+0x53000000+0x00000000
Setmem+32-Bit+0x4A000008+0xFFFFFFFF
Setmem+32-Bit+0x4A00001C+0x000007FF
Setmem+32-Bit+0x53000000+0x00000000
Setmem+32-Bit+0x56000050+0x000055AA
Setmem+32-Bit+0x4C000014+0x00000007
Setmem+32-Bit+0x4C000000+0x00FFFFFF
Setmem+32-Bit+0x4C000004+0x00061012
Setmem+32-Bit+0x4C000008+0x00040042
Setmem+32-Bit+0x48000000+0x22111120
Setmem+32-Bit+0x48000004+0x00002F50
Setmem+32-Bit+0x48000008+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0C+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10+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14+0x00000700
Setmem+32-Bit+0x48000018+0x0007FFFC
Setmem+32-Bit+0x4800001C+0x00018005
Setmem+32-Bit+0x48000020+0x00018005
Setmem+32-Bit+0x48000024+0x008E0459
Setmem+32-Bit+0x48000028+0x00000032
Setmem+32-Bit+0x4800002C+0x00000030
Setmem+32-Bit+0x48000030+0x00000030
PGMOPTION SECTION:
/********************2440.hfc end  ********************************/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叫开发板的商家提供一个HJTAG的脚本

脚本的设置跟硬件相关,一言难尽。

楼主:
图片1

图片1

楼主:
图片2

图片2

网友A:
楼主的FLASH接法是否很特别?

如果不是经典的接法,那就神仙也救不了的。

楼主:
接线图

接线图

楼主:
接线图说明

接线图说明 为标准的16位数据总线方法

楼主:
SJF2440的操作图

SJF2440的操作图

网友A:
对了一下,47脚应该接VDD,不用的脚都接到VDD去了!

网友B(2012-04-12):
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 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