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版主你好,请教你个ARM7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我写了个LED程序通过BIOS把它下载到FLASH ROM 0X10000地址,然后在通过BIOS COPY从0地址若干个字节到DRAM 0X008000到若干个字节
然后在通过BIOS 运行0X008000,运行正常

但是如果通过BIOS
把它下载到FLASH ROM 0地址,然后然后在通过BIOS COPY从0地址若干个字节到DRAM 0X008000到若干个字节
然后在然后在通过BIOS 运行0X008000,则不能运行这是为什么???

谢谢阿南版主,我用的是ARM7 44B0

网友A:
哈哈,好复杂呀...

把RO设置成0x0地址,让程序在0x0地址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在FLASH里运行慢呀

我想把FLASH的程序在内存里面运行

网友A:
先试一下在RO在0地址看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再去理解其它的方

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