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F1208U0C 替换K9F1208U0B问题。

楼主(2009-06-24):
有两块板子atmel的9260和9G20,用K9F1208U0B,64M的NAND工作得挺好,但是替换为K9F1208U0C以后,读写NAND很不稳定。
好像也有其他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自已看看PDF文档吧

楼主:
文档看不出个所以然。都一样的。

samsung原厂说可以直接替换的。在2440的板子上确实可以直接替换,9260板子上不行。

网友B:
block大小不同

U0B是2KByte
U0C是512Byte

网友C:
是可以替换。

一个第三代, 一个第四代。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只工艺不同。(猜测)
你的情况,c的部分参数,是否需要调整你的时序试试。在读写之前做个reset试试(个人推测)

10. Generation
M : 1st Generation
A : 2nd Generation
B : 3rd Generation
C : 4th Generation
D : 5th Generation

楼主:
解决办法。

最后用hynix的 nand 代替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时序的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D(2009-11-16):
楼主,您好! 我也遇到此问题,已经调试好久了,没有解决,不知道您可以帮助我一下么,不仅感激,加QQ50799803,注明1208 就OK了,希望您看到留言,加我QQ,谢谢!

网友E:
楼主,您好! 我也遇到此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十分感谢!!

网友F:
U0B是2KByteU0C是512Byte
引用 网友B:

回去看datasheet吧,
block大小是一样的  都是512Byte

网友F:
主要的差别还是参数的配置
k9f1208u0c TCLS and TALS min 21ns  tclh=5ns
k9f1208u0b TCLS and TALS min 0ns  tclh=10ns

网友G(2014-04-01):
大家好,现在三星的K9F1208U各个版本都停产了,我们有ATO的AFND1208U1-CKA可以pin-pin兼容。很多都替换过来了,有意向CA-LL我,13430428959

网友H(2014-06-02):
直接替换?尝试一下!

网友I:
确实停产了,目前的主流是用EMMC,一些比较新的处理器比如三星4412 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直接替换?尝试一下!

en ,是直接替换,三星停产了,Flash这块是要修改在厂商ID地址码,不同Flash品牌。可联:)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确实停产了,目前的主流是用EMMC,一些比较新的处理器比如三星4412 就是用的这种 ...

您好,我看了下你们公司的产品,应该在POS机上用这类料号吧,我们给很多POS机客户都换过来啦,像新国都,福尔科技,盈信电子,有需要把规格书发给您:)

网友G:
这是AFND1208U1的规格书,

512Mb NAND _3 3V_x8 (Rev 10工业级).pdf

AFND1208替换K9F1208U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直接替换?尝试一下!

AFND1208U1-CKAI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5NzA0fDA2MDQyODYxZjliMjY2OTc4NWEwNzdhZTk3NjcxYTUzfDE3NDg5MDA3Njg%3D&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