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时钟设置对2410运行速度的影响?

楼主(2009-06-24):
有个疑问,访问外部SDRAM的时钟为HCLK,假设2410内核能跑200M,
(1)如果FCLK:HCLK:PCLK为1:2:4,那么HCLK才100M,这时2410的运行速度才100M?开cache与关cache有多大区别?
(2)如果FCLK:HCLK:PCLK为1:1:2的话,运行速度可以达到200M?

网友A:
运行速度是FclK

网友A:
HCLK是总线频率

有个疑问,访问外部SDRAM的时钟为HCLK,假设2410内核能跑200M,
(1)如果FCLK:HCLK:PCLK为1:2:4,那么HCLK才100M,这时2410的运行速度才100M?开cache与关cache有多大区别?
(2)如果FCLK:HCLK:PCLK为1:1:2的话,运行速度可以达到200M?

---------------------------------
1)arm运行时候,1不是每一条指令都需要访问sdram。 2如果需要访问sdram,会先访问cache(如果cache on)

2)问题在不可以随意调整Hclk, 瓶颈是sdram的接口速度限制,通常sdram的最大速度是133M。所以不支持200M。

网友B:
cache的开/关影响大得去了

网友C:
要cache好还是不要的好呢?

网友D:
lz用2410吗

我是新手,请问下我=要怎么才能把程序烧到片子里面呢

2410内部有flash和sdra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