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LPC2214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最近公司项目中用到LPC2214,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请朋友们帮解决下,先谢谢了

1.我买的开发板(两年前买的)用JLINK仿真器不能在内部RAM里仿真,一仿就跑飞
2.我自己做的板子进不去MAIN函数在取数据中指那跑死其实也是跑飞了
3.今天重新焊接实验板出现仿真器连接不上板子的问题,经过检测JTAG口在没有插仿真器的前提下TDO管腿是2点几伏,我测量学习板以及能正茬功能使用的我自己做的板子都是0V左右.但是我一共焊接了5块板子,只有一块目前能用,但还在内部RAM里无法仿真,很是奇怪,希望兄弟们帮忙解决一下了.

另在此注明CPU使用情况,外部扩展了一个RAM和一个FLASH型号跟EASYARM2200上的完全一样,电路也是按照上面画的,基本上最小系统都是按照开发板电路图做的

网友A:
RAM使用前需要初始化的

RAM使用前需要初始化的

楼主:
问题更新

跟踪程序证实程序跑到了B  DATAABOUT

他是在执行完下段代码后跳到取数据中止的
0xe3a08000]   mov      r8,#0
[0xe3a0b000]   mov      r11,#0
[0xe1a0c004]   mov      r12,r4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

就是运行完[0xe8ac09c0]   stmia    r12!,{r6-r8,r11}这个程序后就跑到取数据中止了

谢谢楼上
能告诉我应该如何去修改吗???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时钟设置问题,PPL倍频不能超过3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