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S制作用户库的疑问...

楼主(2009-07-02):
1,能够将涉及到CPU硬件操作的函数封装进去?因为在ARM OBJECT LIBRARY的项目中,没有设置分散加载文件的地方。

2,在向工程中添加自己制作的*.a库文件时,提示  “At least one file could not be added to the selected target(s).”

GOOGLE未遂,还请用过自己的用户库的朋友们提点,谢谢!

网友A:
RE

制作库文件的时候,没有执行link过程,所以不需要linker script;
只有在link的时候才需要,学过C语言的都应该知道。

楼主:
谢楼上的...

造成问题2的原因可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