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推荐一块单片机串口驱动的7寸左右的液晶LCD

楼主(2009-07-03):
急,如题,项目中想用arm串口驱动液晶显示屏,谁能推荐一款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A:
串口驱动社么意思

能说明一下目前你的硬件资源吗?

楼主:
能说明一下目前你的硬件资源吗?

目前我就想用uart口给液晶数据命令,液晶就能自动根据命令数据来显示,而不是传统上的液晶,都是由主控cpu来驱动液晶。

楼主:
再写点

目前因为液晶显示和主控机距离大概1-2米,因此担心会干扰,而且主控的IO口数量也不够了,所以想用串口来驱动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