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64每隔17S自动复位重启

楼主(2009-07-06):
(无正文)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狗在作怪
再关一次狗就好了

网友A:
初始化时作冗余设计较可靠

管它什么状态,该开的就开,该关的就关,做到心中有数,尽量不要相信默认值会完全正确.

网友B:
楼上想法太好了

我吸收

网友C(2009-09-15):
狗在AT91F_LowLevelInit()函数中是被关掉的,现在我想开狗,
函数中AT91C_BASE_WDTC->WDTC_WDMR= AT91C_WDTC_WDDIS;被屏蔽掉了,
但是就始终开不了
查看内存(MR寄存器对应的地址是0xFFFFFD44没错吧?),WDT_MR中的WDDIS位一开始就为1,和说明中讲的默认是打开的不相符啊,但是程序里边根本就没有其他地方对狗操作过,而MR寄存器又只能写一次,于是狗始终开不了
想求教LZ的狗是怎么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