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工控板子

楼主(2009-07-08):
手持设备的用的,现成的板子,稳定性好点
要求:
1,4串口以上,USB,SPI
2,最好带LCD控制或者带地址总线可以外扩RAM的
3,以太网接口,WIFI
4,跑linux或者ucLinux

对功耗要求不高,何种系列要求也不高,芯片封装最好是LQPF好焊的那种,BGA封装不考虑

网友A:
re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0ddcf9e44152fa5b082c895f9ff9f092.htm

网友B:
re

带TFT LCD INTERFACE的芯片都是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