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如何编译程序的?如何分配地址的?

楼主(2009-07-08):
如题!!它是如何区分代码段和数据段,如何为它们分配地址?

网友A:
看看编译原理就知道了,

很早之前人们是用拨码开关手动录入程序的,只要改一条机器码,就必须把程序重新录入一遍。有了编译器,人们就不需要使用晦涩的机器码了。

编译后有静态链接和动态链接,动态的要涉及到重定位、代码修改,符号管理,总之特别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