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说 实时控制中断用的越少越好???

楼主(2009-07-11):
(无正文)

网友A:
RE

原则上是这样;
具体的和软件的水平有关;比如ISR调用了一个函数,运行时间比主程序运行一遍花的时间都长,那怎么去保证软件实时。

网友B:
一般不会把很大的应用处理放到中断服务函数里边吧

一般都是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边立个标志,主程序里边来检测这个标志以执行相应的处理

一些外围的处理,不用中断,响应都作不到实时,还谈实时处理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C:
不用中断不能处理突发事件,一般还是要用的,用了提高效

中断也是MCU提高效率的高层次应用.

楼主:
如果有好几个实时 事件那一个中断 肯定不够用

比如显示
实时接收串口数据
实时AD采样===
不过显示大于50HZ就够了

串口实时接收数据
实时AD采样就...

楼主:
实时

还有实时输出DA 正弦波

NND一个实时事件  用一个CPU就好;了

楼主:
还有 空间换时间

空间换时间. 不知道用人用ARM9核  上用汇编.么
不知道有没有讲 实时编程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