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retry count exceeded;starting again”问题

楼主(2009-07-11):
遇到“retry count exceeded;starting again”问题,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顶一下

堵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两天,试遍了网上能查到的所以方法,都不行

楼主:
解决了

按照网上的步骤走了一边,从确定tftp已经打开,到ping通,再到关闭防火墙,设置检查好ip,最后才发现网口芯片没有打到工作状态,当时超级汗
就这样,折腾了好久,一个拨盘开关就解决了,好难忘的教训
以后遇到问题要先检查了,不能一遇到问题就上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