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LCD驱动开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7-16):
目前需要使用一款奇美3.5的TFT来作为2440的显示。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在BOOTLOADER里面的寄存器设置和Linux 2.6.13下的寄存器设置竟然不能一样。也就说同样的参数 如: VBPD VFPD等等,在BOOTLOADER里能满屏显示,到了Linux下,显示启动**时图像完全错位了。这是为什么呢,同样是给那5个控制寄存器赋值的呀。

2.在Linux下显示不稳定。开机**里图像左上角会有一小块黑块部分。大概9X9个像素点左右。而在图形应用下一会好,一会坏。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请大侠帮忙

网友A:
看一下设置的地方是否真的设置了,或者是其它地方有重新

楼主:
谢谢阿南

BOOTLOADER里的设置比较直观。
而内核中只要我修改驱动文件中的参数,明显可以看到效果的。说明这个参数是被配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