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程序在外部nor flash 运行,需要设置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2009-07-20):
如题,现在程序可以在片内的flash里运行,如果让程序在片外的nor flash里运行要怎么设置呢,请大侠指教!谢谢啦。

网友A:
你的方案好像不可以。

我问过周立功,LPC2468/78好像不能片外FLASH启动。
不过你可以吧 main.o 加入IRAM 0x40000040 中取试一下。

楼主:
谢谢你。

谢谢楼上的回复,真的不可以嘛,那就惨了,我们都选了用这颗芯片了,还要在外部nor flash运行程序,而且选的nor flash没有boot sector。
另外您说的“main.o 加入IRAM 0x40000040 中取试一下。”是指在片内ram运行?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B:
加一个bootloader

内部flash启动bootloader,完了再启动外部

网友B:
也可以自己写一个简短的跳转程序~

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楼主:
我们用的编译环境是KEIL RealView MDK ,我看ADS 上有一个分散加载文件,不知道KEIL 上怎么作?

网友C:
:)

  LPC2478是支持外部启动的,KEIL里面将ROM地址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我现在手上也有块LPC2478的板,我还暂时决有试外部启动.

楼主:
谢谢

我们的开发板,cs0接的是nand flash,而cs1接的是nor flash,外部SDRAM 接的是DNSC0.
我目前想让程序在nor flash里运行,昨天作了试验,因为nor flash接的是CS1 所以无法重映射,只是在在线用ULINK dubug时可以跟踪看到程序在nor flash里运行,但是复位后到0x0,无法跳转到flash运行。

下一步,我想把程序从nor flash拷贝到SDRAM 运行。具体实现还在研究,有做到的大侠分享下经验,在此谢拉!

网友D:
不支持外部启动,可以在外部运行程序

LPC2478的spec没有写可以从外部启动的,所以在系统上电时先执行的时芯片内部固化的bootloader,然后自动会把内部bootloader程序空间remap到内部flash的0x7fffe000~0x7fffffff。此时的内部flash地址空间是从0x00000000开始。再做一次remap到bank0,后面的程序可以跳转到BANK0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