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64如何产生一个精确的定时中断

楼主(2009-07-21):
#define AT91B_MAIN_OSC        18432000    // Main Oscillator MAINCK
#define AT91B_MCK    ((18432000*73/14)/2) // Output PLL Clock
MCK出来的不是一个整数,定时器计数器也就不会那么准了,这可怎么整啊?
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定时精度是以晶振频率为单位的

如果你要求精度超过晶振的精度范围,那是无法实现的

即使用汇编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算时间也无法实现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用定时器精确定时一个整数
1ms或1秒
定时器用的是PLL输出的时钟,凑不了整数啊

网友A:
晕了,谁规定一定要凑整数了

4舍5入会不?

楼主:
哈哈,四舍五入就不叫精确了

如果计算上还有误差那一天累积误差就太大了。
问题已解决,不使用USB了。
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B:
哈哈,原来是担心累积误差呀

可以定时补偿.

楼主:
晶振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我这个东西要求24小时按360HZ频率采样,我尽可能的减少误差,至少在计算上不允许有误差,硬件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要使用SAM-BA所以晶振必须是18.432000MHz
而在这个晶振下使用USB,再把MCK设置成48M(大约)后无法产生没有计算误差的360Hz时钟。
现在我的办法是不使用USB了,这样MCK可以是其它值,就可以用定时器产生360Hz的中断了。

楼主:
算了,就这样吧

不要再讨论了,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