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命:AT91RM9200无OS系统,软件需要哪些初始化?

楼主(2009-07-24):
用KEIL MDK3.4编程,然后下载到FLASH中(0x10000000),直接复位好用,断电后就不好用了,怀疑程序初始化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硬件平台为K9i开发板

网友A:
9200初始化

呵呵,直接复位可用,是因为时钟,sdram等被loader初始化过了
开关电不可用,是因为没有正确初始化时钟,sdram等
你的.s文件中应该是没有包括芯片初始化这一部分

网友B:
另外的原因!

也许是上电复位有问题,9200上电复位有要求的,要在时钟振荡器稳定后出现复位!看手册至少500ms,最大要900ms,如果上电复位(冷复位)时间太短,9200工作不正常,ATMEL的demo板冷复位时间超过1秒!

网友C:
太多了

几乎每一个功能模块,每一个逻辑功能都需要配置。
这就是灵活的代价

实际应用上看自己的需求。以及硬件配置。

通常有些是必须配置的:
1、时钟,这里讲的是系统时钟。
2、堆栈指针,最好6种模式都配置。
3、存储单元,包括两中缓存的模式配置(你还需要配置页表)
4、通讯接口
5、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及服务程序本身

这些配置本身也许不难,难的是你首先得规划好你的整个系统。

然后就是应用本身的需求了。一般对于每一应用需要配置的包括工作方式、时钟源和时钟频率、还有端口模式(得清楚硬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