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删除一个驱动(原创小经验)

楼主(2009-05-31):
WinCE中如何删除一个驱动(原创小经验)

在使用wince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去掉不需要的驱动,精简系统。而很多菜鸟拿着bsp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经过试验
本鸟 step by step 的总结了在wince中如何删除不需要的驱动,以下以camera 驱动为例给出详细过程供菜鸟学习。

第一步  如下所示,删除掉文件 srcdriversdirs 中的 “  camera     ”项
文件:  srcdriversdirs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DIRS=ceddk
     keybd
     pwrbutton
     pccard
     serial
     usb
     nleddrvr
     Battdrvr
     Backlight
     Display
     camera      删除该行
     IIC

第二步  如下所示,注释掉文件 Filesplatform.bib  中的camera相关内容

文件:  Filesplatform.bib

;-------- Camera Driver -----------------------------------------------------------------------
;IF BSP_NOCAMERA !
;    camera.dll        $(_FLATRELEASEDIR)camera.dll            NK    SH
;ENDIF BSP_NOCAMERA !
;----------------------------------------------------------

第三步 如下所示,注释掉文件Filesplatform.reg 中的camera相关内容

文件:Filesplatform.reg
;------------- Camera Driver ------------------------------------------------------------------------------------
;IF BSP_NOCAMERA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Camera]
;   "Prefix"="CIS"
;   "Dll"="camera.dll"
;   "Index"=dword:1
;   "Order"=dword:1
;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ENDIF BSP_NOCAMERA!

网友A:
不够高明的方法

从你贴出的platform.bib/.reg文件来看,camera有一个编译开关BSP_NOCAMERA。
直接将BSP_NOCAMERA设置为1. 就搞定了。不用手动删除或屏蔽。

另外,去不去掉DIRS中的camera并不重要,关键看camera目录下makefile是如何设计的,想必会也会用编译开关。
Dirs下列出的那些目录,跟make -C XXX_DIR,是完全相同的功效。
我好像在立宇泰的论坛中见过52MCU啊

网友B:
呵呵,同意二楼.

楼主:
呵呵

xieqin  所言甚是,菜鸟经常走弯路。
以下是camera目录下makefile

# Copyright (c) 1999-2000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DO NOT EDIT THIS FILE!!!  Edit .sources. if you want to add a new source
# file to this component.  This file merely indirects to the real make file
# that is shared by all the components
#
!INCLUDE $(_MAKEENVROOT)makefile.def

网友C:
挺好,

真不错,精简。

网友D(2009-09-21):
用环境变量控制即可,不用这么多动作的,